[维修] 凌度记录仪没触摸屏如何改装安装求助

楼主(2021-05-18):
凌度记录仪没触摸屏如何改装安装求助

网友:
手机一般外屏坏了,拿掉外屏以后就没触摸功能了,不知道行车记录仪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先清洗屏幕和触屏的排线跟接口,不行就直接换触屏就行了。

楼主(2023-10-20):
现在这个触屏买不到  想改成按键的或者遥控的可以吗

网友A:
这种都是短期使用,坏了就扔系列

网友:
看接口情况肯定需要原装或者兼容的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短期使用,坏了就扔系列

也就是爱好这个   瞎鼓捣吧

补充内容 (2023-10-25 14:19):
呼叫老板  呼叫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