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戴尔ATX电源NPS-350B A

楼主(2021-05-18):
最大350瓦,额定不知道多少。

正面全景

背面电路板

本来想弄个电源改可调,这个电源管理主控是HP1001WA-1,看来没戏。

EMI
共模电感和台湾凯励的X电容,Y电容

这个应该是整流桥吧,没搞清楚4419这个是不是型号

主电容,220v.470UF×2

STPR1620CT整流和PHP45N03LT

STPS4046CW

输出滤波部分,胶封的厉害,只能看出是台湾智宝的电容。

网友A:
台达的早期被动式PFC单管正激12V5V联合稳压输出

主电容用了大家闻风丧胆的OST,不过还是好好地存在

这颗电源都已经18年了,说明稳定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用料一般。

网友B:
NPS系列是台达的低端oem用的,老架构比较省料,貌似没带pfc(估计不是国内用的),即便这样,和大多数国产比,还是强不少。这电源都16年了,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早期被动式PFC单管正激12V5V联合稳压输出

主电容用了大家闻风丧胆的OST,不过还是好好地存在

里面灰不是很多,估计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S系列是台达的低端oem用的,老架构比较省料,貌似没带pfc(估计不是国内用的),即便这样,和大多数国产 ...

能用,风扇很安静。
有点可惜就是不能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灰不是很多,估计没怎么用过

拆的时候清理了下,不过没清理灰也不多,风扇很干净,应该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早期被动式PFC单管正激12V5V联合稳压输出

主电容用了大家闻风丧胆的OST,不过还是好好地存在

哈哈哈,爆浆王OST,这个梗都多少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S系列是台达的低端oem用的,老架构比较省料,貌似没带pfc(估计不是国内用的),即便这样,和大多数国产 ...

我没仔细观察,想想这类结构往往外接PFC电感,现在发现居然没有PFC接线插座口

网友:
这是群光做的!不是台达

网友:
这做工实在一般般啊

网友:
第一张图的贴纸有两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台达,应该能在电路板或者变压器上看到明显标记,而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PS系列是台达的低端oem用的,老架构比较省料,貌似没带pfc(估计不是国内用的),即便这样,和大多数国产 ...

这个是群光电能代工的,不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楼主的很像

其实这个是高效的电源,我的这个也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群光电能代工的,不是台达代工的。

我搞错了,确实是群光,台达变压器一般没贴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