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比较少见的东东,工业合金X射线分析仪探头

楼主(2021-05-18):
损坏更换下的,看起来还是挺精密的,X射线探头和电路板

网友A:
更想看看那个小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想看看那个小圆头

小圆头外面这层膜有毒的,不想拆它了

网友:
不知如何使用

楼主:
手持式xrf分析仪的X射线的探头,装在机器上使用,

网友B:
貌似这种比医用X线的球管,没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种比医用X线的球管,没有高压?

不知道拆的时候啥情况,反正现在没有,

网友C:
那块铍玻璃剧毒,lz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铍玻璃剧毒,lz小心!

谢谢提醒,就是知道有毒,所以没有满足2楼的要求拆解,不过您咋知道是铍?我就知道有毒而已

网友:
X射线管的射线就是从铍窗出来的,这玩意很薄,一擦就碎

网友D:
这是检测器,不是源。想玩这种微型x射线管,可以找那种静电消除用的软x模块,给电就出线。不过能量很低连玻璃都干不透,但是通量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检测器,不是源。想玩这种微型x射线管,可以找那种静电消除用的软x模块,给电就出线。不过能量很低连玻 ...

这个是合金分析仪的窗口,意思是左面小点的那个孔才是X射线发射源吗》?我不是想玩,,只是这个比较少见,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非定量色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