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充电宝YESIDO YP16

楼主(2021-05-18):
   购于淘宝,牌子是YESIDO,型号是YP16,外形如下图所示。

   首先把接口处的胶条查下来,内有两个螺丝,接口类型还算丰富,A口只有橘红色支持快充。

   抽出上部外壳,主板电池部分向下抽出

   主控芯片是SW6206,这个芯片基本能支持市面上大部分协议。

   电池保护芯片xb87606

    控制数码管的单片机

   最后是电池型号,一般般的电芯,牌子是深圳乐奉通。
最后也没有见到热敏保护电阻,有点隐患。

网友:
支持的协议挺多的

网友:
电池正负极都加上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过热后变成高阻态保护。

网友:
那么多快充接口,口水都流一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