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T9GTQK六脚原件,在电源附近。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1-05-18):
求助大神,原件T9GTQK,在电源输入附近,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
度娘无法解决,来请教万能的论坛大神 。

网友:
看样子是一个电源芯片,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A:
我来补充:FR9702 FR9702S6GTR SOT23-6 贴片 丝印T9g 电源管理芯片,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补充:FR9702 FR9702S6GTR SOT23-6 贴片 丝印T9g 电源管理芯片,几毛钱一个

能帮我查一下型号吗?

网友:
RTC5633C 丝印633C,找不到芯片资料。

楼主:
果然大神能够解决,非常感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