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nic6081开卡失败报错:I_Jxx,MaxBad_PerPlane Value invalid

楼主(2021-05-18):
容量选120G可以成功 选240G报错 是哪里设置错了?两个颗粒型号不一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A:
29F32Bxxxxxx是32GB单颗粒

29F01Txxxxxx是单颗粒128GB

网友:
选BOKB那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F32Bxxxxxx是32GB单颗粒

29F01Txxxxxx是单颗粒128GB

两颗型号不同 怎么开成240G?

楼主:
你好 选BOKB还是一样报错

网友B:
你选了个MLC模式的固件就只能开120G啊/要选TLC的BOK模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了个MLC模式的固件就只能开120G啊/要选TLC的BOK模式才行

选择BOKB 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了个MLC模式的固件就只能开120G啊/要选TLC的BOK模式才行

BOKB 没有这个颗粒的型号

网友C:
有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待解决。。。。。。。。。。。。。。。。。。。。。。。。。。。。。。。。。。。。。。。。。。。 ...

兄弟 你会吗?

网友A:
选INTEL-3D-L2B这个试试

如果不行就换开卡工具,支持选项勾选L06B to BO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INTEL-3D-L2B这个试试

如果不行就换开卡工具,支持选项勾选L06B to BOKB

换哪个开卡工具?

楼主:
有偿求指点 求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