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生产线用的计数电子称,ACS-DII 三峰牌计重秤

楼主(2021-05-18):
前几天同事拿来半个称,问我这称屏幕没显示,有没有救,我看了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坏或者磕坏痕迹,问他插电有什么反应没,他说有,会嘀,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没反应了。还告诉我原来产线是接可调电源用的,因为电池坏了,插220V又放不平。把显示板拆下发现数码管边上有个电阻烧黑了,但万用表测量电阻正常,也就没管它了,从以上情况分析,大概率是外接电压调错把显示驱动给烧短路了,顺带把电阻也烧黑了

下面照片是后半场拍的,前半场没拍照片,淘宝花6毛钱撸了一块显示与按键的驱动芯片,因为dip封装要贵几倍,决定买sop的,回来飞线解决

拆原芯片   吸锡

飞线大法

通电   此时接了个5V usb线,屏幕显示LO  表示电压过低

接6V电压就正常了

原本是6V铅酸,找两节18650串联,自带保护板,直接用铅酸充电电路给它充电,缺点是永远充不满

胶带绑好,这里面最多可以塞10节18650

正常使用

END

网友:
不错,飞线很好

网友A:
线飞的漂亮,看样子是先飞好线再插到孔里

网友:
人工费100+

网友B:
绝对是飞线界里面的大卫高伯飞了,堪称一绝的魔术手了

网友C:
人家叫你修屏幕,你还把电池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叫你修屏幕,你还把电池修了

修多了人家一生气,一分钱没给,我还搭进去6毛钱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飞的漂亮,看样子是先飞好线再插到孔里

是个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飞线界里面的大卫高伯飞了,堪称一绝的魔术手了

这间距1.27的,大家都能搞定,要是0.5的就难搞多了

网友:
这走线很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