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钱的LED吸顶灯,这结构简陋得可怕,不知道是否可靠?

楼主(2021-05-18):
某宝三块八一个的吸顶灯,全套

外壳什么的就不看了,直接看最值钱的部分
正面看还以为是那种驱动led分体结构

翻到背面才知道。。

外壳很好拆,看下整体结构
前部为驱动模块,后面是12串LED,驱动电压36V
电容4.7uf/400V,厂家logo印的是Vishi,不知道是哪个小厂

丝印MB10F的整流桥堆,没有厂家信息

丝印WS9035K,厂家Winsemi稳先微,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252uh合金电感,厂家代码ZH

最后,还是想问,这种结构真的可靠么?比起以前常见的整流方式,更好吗?

网友:
铝合金基板已经算良心了,这个电路虽然简单,看用的基板与散光片,可靠性应该可以,3块钱怕是成本价了!

网友:
现在低端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屏闪厉害,加个电容好的

网友:
功率不大,还比较可靠

网友:
把R1换掉会可靠

网友:
不是更好,是更便宜.成本更低这是最主要的,将就能用吧!

网友:
电感252是2.5MH,不是252UH.差了十倍.

网友:
铝基板的还算不错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过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2023-03-16):
已经不错了  还有透镜  你看开发商给配的灯  比这还捡漏  也没透镜

网友:
居然还有外壳,大概是亏本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坏了就扔,无所谓了

网友:
同款吸顶灯,换了雷士72W的灯板。
原装灯板剪开装在台灯里了,用来辅助照明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