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ewtral 3 鼠标坏了 拆开看有救没有

楼主(2021-05-18):
这个手感不错,没想到短命,用了1年多就隔屁了,按键滚轮能工作,但光组不工作了,红灯还正常闪,但光标不动了。打开看下还有救没有!

外观

手感不错

近看

屁股

开膛

滚轮按键板

光模板

细节1

脱光看

看不出问题,不修了,报废!
这个鼠标当时看中手感好买的,正常上网用还可以,但性能有瑕疵:
1、滚轮看网页时,拖动会跳,上跳下跳都有,很烦;
2、用的7号电池,充电频繁,搞不懂那么大个肚子,为么不用5号电?脑残
可能我手气问题没有买好吧!

网友:
把编码器换一个,或者拆开清理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建议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之前看到论坛有英菲克带电量显示才29元9包邮比这强上万倍了

网友:
加焊一下行不行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算可以,值得修复一下。愿意的话,可以补焊一下看看。另外看着供电部分有电感,可能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愿意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23-03-19):
做工稀烂。卖得还贵。
和宜丽客好像是同一个厂。
更换编码器和补焊引擎试试。

网友:
仔细看了下光学芯片,这好像是有线鼠标用的3212,难怪那么费电。
无线鼠标应该用A3000这样的低功耗,我有一个富勒无线鼠标,罗技用到没电1.1V的电池,还能再用几周到0.9V。
看起来像是东莞丰润的代工产品。宜丽客,麦塔奇,e元素,红龙,ET,宏碁,联想,代工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