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ZT-5566S直流电压档精度、线性测试

楼主(2021-05-18):
ZT-5566S直流电压档精度、线性测试,
貌似不太完美啊。
求坛友支招。谢谢啦!

拿6位半看4位半应该没问题吧?
曾经拿4282和朋友的8位半做过比对,4282很准的。

网友:
你确定不是来晒设备的...

网友A:
调校啊,,,,,0660 1106的主控不敢说一字不差,20v档误差控制在1,2个字还是能做到的,,,看我的61e电位器调校,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还是能做到一字不差的,1106应该更容易做到一字不差

网友:
新出的众婊玩具,你懂的……

网友:
玩具不要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校啊,,,,,0660 1106的主控不敢说一字不差,20v档误差控制在1,2个字还是能做到的,,,看我的61e电位 ...

61E是块好表,稍微打磨一下精度和线性可以和台表字字入扣,但这表最大的不足就是温漂。我曾有过一台

网友B:
先尝试校准一下试试!我感觉可能还是芯片差异吧! 众仪219和ZT-Y线性就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尝试校准一下试试!我感觉可能还是芯片差异吧! 众仪219和ZT-Y线性就还不错! ...

PCB上没有预留校准焊盘,论坛见到过有高手通过修改24C02存储器数据,精度提升到0.03%,很不错。只不过手里没有高精准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