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加二级路由器后测网速反而更快?

楼主(2021-05-18):
家里的宽带入户后,光猫后挂的K2,然后从K2拉4条网线到几个主要房间。使用中发现台机网络速度较慢,360测网速只有5到10兆的样子,一度以为是宽带有问题,但是无线连接测网速又有几十兆。最近尝试在房间网络接口上加了二级路由器再接电脑,这时候再测网速就有100兆左右了。高手们看下,这是咋回事,加二级路由咋还变快了?
5月21日补充说明 :结合众坛友的经验和分析 ,动手将接口和水晶头重做,特别是将卡线式的接口焊接加固,

现已能够网线直联测速上100M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网线接口有问题,形成环路风暴了

网友:
你的网线接口有问题,形成环路风暴了,接二级路由器把环路风暴断开了

网友A:
因为 无线的带宽如果被分享后会变窄。比如 300M的无线,如果3台机器同时用会等效的变成100M。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使用分屋无线。

这是 1--2个设备一个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 无线的带宽如果被分享后会变窄。比如 300M的无线,如果3台机器同时用会等效的变成100M。  所以,建议 ...

谁说的?解释一下?3台机器同时达到每台100M才会是,3台机器同时达到每台100M得几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无线的带宽如果被分享后会变窄。比如 300M的无线,如果3台机器同时用会等效的变成100M。  所以,建议 ...

不是这么回事。我台机接的那个有线口,测速不到10兆,然后在那个口上挂了个二级路由器,台机接在二级路由器上,再测速就有100兆左右了。简直是有鬼啊,加二级路由还变快了……

网友B:
理论上不可能,可能你电脑网卡口与1级路由器网口兼容性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 网线及水晶头,你这情况应该是网线或者水晶头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我台机接的那个有线口,测速不到10兆,然后在那个口上挂了个二级路由器,台机接在二级路由 ...

因为你原来的接口是100M,下载10M一秒。。你加了个 1000M的路由后 变成了1000M接口,下载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 无线的带宽如果被分享后会变窄。比如 300M的无线,如果3台机器同时用会等效的变成100M。  所以,建议 ...

直接红米AX6,省很多事

网友:
是不是有网页缓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我台机接的那个有线口,测速不到10兆,然后在那个口上挂了个二级路由器,台机接在二级路由 ...

听上去是百兆与千兆网络的区别,可能是握手时不兼容就掉到百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可能,可能你电脑网卡口与1级路由器网口兼容性有问题吧,

我也是觉得无法理解 ,但是事实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上去是百兆与千兆网络的区别,可能是握手时不兼容就掉到百兆了

用于测试的的几个路由全是百兆的,K2,F3,N300,mw156rm,台机和笔记本的有线网卡也都是百兆的。测试的时候只是换了网线的接法,一个接二级路由上,一个直接主路由K2。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可能 是网线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 无线的带宽如果被分享后会变窄。比如 300M的无线,如果3台机器同时用会等效的变成100M。  所以,建议 ...

室内用这种AP,不怕辐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测试的的几个路由全是百兆的,K2,F3,N300,mw156rm,台机和笔记本的有线网卡也都是百兆的。测试的 ...

那就可能是10BASE-T与100BASE-T的差异了
你说的百兆,我以为是100MBps呢,原来是100Mbps

网友C:
有没有看过电脑直连一级路由时的连接属性,是100Mbps还是1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可能是10BASE-T与100BASE-T的差异了
你说的百兆,我以为是100MBps呢,原来是100Mbps ...

前边我已经 上传了测速图,不是单位 换算的关系 。就是加了二级路由,测速就变快了,其它没有设置和换算方面的问题。

网友:
网线质量不好,太长了吧,以前网线太长了衰减厉害,网速不好,后来看日志,一直在协商网口速率,中间加一个交换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看过电脑直连一级路由时的连接属性,是100Mbps还是10Mbps?

现在查看了一下,确实 工作在不同的速率下了,我没有任何设置改变啊,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