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寻求帮助各位大神有知道的麻烦指导 不知道什么颗粒应该怎么开卡

楼主(2021-05-18):
不知道什么颗粒应该怎么开卡

网友:
重新打标的黑片吧

网友:
2259,这个是QLC吗?上软件看看ID

网友:
不懂,跟贴学习一下

网友A:
上工具看ID

网友:
上2259看下id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工具看ID

就这看不明白

网友B:
看颗粒ID  用软件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ID  用软件看啊

用什么软件能看ID啊

网友:
慧荣主控你非要用群联工具看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ID  用软件看啊

帮忙看看什么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什么颗粒

下个软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面老哥已经帮你查了,用B27的开卡软件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