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0-12V500W开关电源,大家看看可以改高电压吗?

楼主(2021-05-18):
电压可调,但范围在0-15V,电流应该也能调,出厂未焊接调节电位器,大家看下能改更高电压吗?比如0-100V!电流取样一般放在那里

网友:
什么芯片  查原理图

网友:
这个需要懂开关电源的理论知识的高手解答这个问题,自己搞不懂,千万别瞎搞,搞不好,会砰砰砰的放鞭炮了。

网友:
最好网上查下改电源电路,找到合适方案后,最先把低压侧电容换耐压值更高。

网友:
设计问题,,这个改成那么高电压,,,估计要改变压器

网友:
真要那么高电压,,,找个电视机的A3电源不香吗?

楼主:
这电源做工还可以,原始应该是可以调节电流的,厂家可能给省略掉了

网友:
如果是小白,建议直接出掉,然后买坛里的散件,教程全套。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就是那个又粗又长的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就是那个又粗又长的康铜丝

那个不是的,那个是加的铜丝增加过流的,在反面发现康铜丝位置直接短接了,不过取样电路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