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捷安特后轴和花鼓

楼主(2021-05-18):
车从买来6年没保养过,花鼓有点松动快拆好拆,拿下轮子

一般为了避免刹车碟弄变型和沾到油,最发拆下刹车碟,我这里因为懒,没拆下,现在有0.5MM的偏摆(要知道油碟的缝隙左右都不到1MM),碟片上也有油,擦净刹车也不太灵,要过几天才会好转.真的失策了
拆下飞轮,用专用的花键套筒和链条扳手拆下,手太多黑油就没照到有相片

由于右边珠档的防尘胶片比较薄,会进水和沙子,再和黄油调和在一起,成了研磨膏,看图,右边的珠子不有点磨砂感,不如左边的光洁,但还能用
拆花鼓也是有专用的工具,卡住珠碗的两个缺口,锁紧蝴蝶螺母,用20的扳手顺时针转松,再拆下工具,再用手拧下即可
有意思的是,这个零件既是后轴的珠碗,又是花鼓的珠档,做工相当精密,调整花鼔时不会转到有的角度紧有的角度松,到后面调整珠档也一样,非常好调.
记得以前拆普通旋飞,调整飞轮和轴时,两样是单独的零件,不同角度有松紧,折中取一个角度,只能妥协.

安装时手上很多黄油,没有再拍照,基本是怎么拆就怎么装,

花鼓用久了都有一点框量,少装一个最薄的垫圈刚刚好,一点框量也没有,也不会紧
装珠档时用手拧到稍紧转起来发涩时,再用薄片扳手卡珠档,另一个扳手卡螺母对锁,珠档会退回一点,多试几次就会刚刚好,不紧也不框量

网友A:
钢珠是多大的?我其实也想保养一下自己的美利达野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珠是多大的?我其实也想保养一下自己的美利达野狼了。

手上没卡尺,珠子和珠碗没有明显的台阶和麻点,清理干净装好就可以,左右的珠子不要搞混,按理说左右的磨损度有点不一样,搞混了又要重新磨合

网友:
不是轴承,用的珠档,有点节约成本了。

网友B:
六年没保养这个橙色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年没保养这个橙色算是不错了

外胎用废一套了,跑铺装路多,雨天不出车,才能有这个成色

网友C(2021-08-27):
6年骑了多少公里? 轴档没有麻点算质量好的,质量差的轴档几百公里就会有麻点。轴档最好2、3年加润滑脂一次,塔基一般就没必要拆了。除非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珠是多大的?我其实也想保养一下自己的美利达野狼了。

一般是6.35mm,钢珠没有麻点 就没必要换。最重要的是左右珠子要分开。飞轮一侧的珠子会磨损严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年骑了多少公里? 轴档没有麻点算质量好的,质量差的轴档几百公里就会有麻点。轴档最好2、3年加润滑脂一次 ...

码表清了几次了,2万公里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码表清了几次了,2万公里左右

那这花鼓寿命不比禧玛诺的差。拆开的时候里面还有润滑脂吗?你后加的什么润滑脂。看照片轴档磨损也不太严重。一般换轮胎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花鼓寿命不比禧玛诺的差。拆开的时候里面还有润滑脂吗?你后加的什么润滑脂。看照片轴档磨损也不太严 ...

捷安特原车的,左边密封比较厚,润滑脂还好,右边花鼓侧密封薄很多,比较脏,有沙子进去了

网友:
是捷安特777?

网友(2023-06-26):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学习中,我的车快十年了,没怎么骑,也要保养了。

网友:
很多人都在纠结用轴承还是滚珠,个人感觉没必要。看几十年前用大铁驴不也是滚珠的嘛,还不是也能托几百斤的货骑上几十里路?

网友D(2023-08-14):
你这后轴承9颗珠子,有可能是6.35或者6的
我的810前轴承10颗珠子,明显感觉要小一些,不知是多少?
后轴承没工具,没开,想保养,
发现捷安特的很多配件都不是标准件,保养更换麻烦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D:
你这后轴承9颗珠子,有可能是6.35或者6的
我的810前轴承10颗珠子,明显感觉要小一些,不知是多少?
后轴承没 ...

前轮4.76   拆后轮用前轮工具就可以了,17mm扳手两把 不需要薄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