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笔记本500R5L板载内存升级方法求助.

楼主(2021-05-18):
手里有一个三星笔记本目前是4G内存.
打算升级一下内存. 目前是板载4颗1G内存.
方案是用单颗4G替换掉两颗原来1G的, 组成10G.
10G应该基本够用了.

查了下内存编号,有对应的单颗4G颗粒.
拆焊应该是没啥难度的.
不过没找到三星的升级教程, b站倒是有个升级视频,不过没透露具体细节.
看其他型号中需要改动识别电阻.

哪位有三星电脑内存扩容的内容望指教.

颗粒信息见图.

估计直接替换应该是能识别的.
有进展再更新.

网友:
直接四个一起换,一步到位

网友:
换内存颗粒要更新spd 芯片数据的 不能两个4G两个1G 最好是都换 最好是买兼容的颗粒的内存条 拆颗粒和SPD 更换

网友:
要换就全换,没听说部分换的,全换bios才好识别,时序啥的能统一设置。

网友:
换两颗好像不行。
这东西好像是直连南桥的
就像小米的板载一样
读取不出SPD信息的。。。

网友:
楼主以为是硬盘啊,可以混合容量的,内存哪有那么简单的,全换加改SPD,劝你还是别搞,烤坏板子不值当

网友:
没有预留内存插槽吗  三爽现在缩水都缩成这样了?

网友:
需要改写SPD或者bios的

网友A:
估计要动地址电阻,看看笔记本维修厮的视频,有一集是改苹果板载内存的

楼主(2022-04-22):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动地址电阻,看看笔记本维修厮的视频,有一集是改苹果板载内存的

看过那期,不过对改这个本没啥帮助.

网友:
不如把一台升级成两台,大小搭配,干活不累。

网友:
先根据原内存颗粒搞清楚位宽等参数,找位宽一致的芯片扩容,然后读BIOS,找同型号不同内存容量的机型bios文件,分析spd内容存在哪里,bios文件应该经过压缩,修改重新打包估计很麻烦,慢慢研究吧,过程应该比较刺激

网友:
同一型号笔记本,厂商可能采购不同品牌容量的内存,比如一个是板载三星4G,一个是板载海力士8G,SPD应该是不一样的。而厂商官网给的BIOS一般是相同的,刷新BIOS时,刷新程序是直接跳过SPD的吗?

网友:
肯定都要换
轻薄笔记本都板载内存甚至板载SSD

网友(2022-05-25):
我一台联想二合一老姬也想换板载内存,才4G开两个软件就显示内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