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amsung PM981碰到这种情况Dell Data Security,有没有破解?

楼主(2021-05-18):
什么都不知道

就得个盘
分区表分区删不掉,现在用系统带进去就是一个只读盘

估计里面有BTC

XDM,怎么破

网友:
无法破解的

这个是利用硬件支持的加密功能来实现的,只有本机解除,或支持同样加密技术的硬件平台来解除才能使用

否则只能拆颗粒(但是三星的很多颗粒都是无法被利用的,要看颗粒类型和实际ID了。V4的不分可以,V3的很多都无法使用,就算能用也存在异常例如读取不正常,写入正常)

这个是软件配合硬件的加密特征如OPAL实现的,无法突破(至少我个人的理解程度是这样的)

早期英特尔的盘,可以通过官方程序抹除,然后当新盘用,但是数据肯定取不回来

台系的主控,基本都不支持这些功能的,开卡的时候都去掉了(我每次开卡都取消Security的)

网友:
怎么看提示 是域控呢 ?

网友:
这个蛮惨的 格式化多不让

网友:
这个应该是SED自加密硬盘,除非能找到工具重新开卡,或者有密码,要不基本无解

网友:
楼上说了因为盘太新,只能等台系主控支持这种闪存以后,拆盘重新做新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DELL的硬盘加密程序加密了
知道密码的话在DELL的机器上应该可以解密的

网友A:
DELL的SED盘/离机自锁/这个多数盘可以解决/但是数据肯定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的SED盘/离机自锁/这个多数盘可以解决/但是数据肯定是没有了

怎么搞,我查了一下,好像要装DELL DATA  SECURITY  UNINSTALLER,但是要LOG4NET。DLL同文件夹才可以运行,像是要有服务期连接日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我查了一下,好像要装DELL DATA  SECURITY  UNINSTALLER,但是要LOG4NET。DLL同文件夹才可以运行 ...

在DELL还是HP的BIOS里看过有clear SECURITY这样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