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款无刷电钻不转了。大神能看看啥问题

楼主(2021-05-18):
(图片)

网友:
调速开关坏了,拆开看看或者更换开关。

网友:
无刷的复杂,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和驱动后波形

网友:
拆开,先看下线路部分,排除开关和电机问题(测量线圈是否有电过来,检查霍尔元件),剩下的就是驱动板了,比较麻烦点。

网友:
驱动板坏了直接换一块十来块钱

网友:
注意到电池上绿灯在闪且按压后不亮.(不确定).先查电池是否正常?钻上照明灯不足准.电池带负载能否足功输岀.?

网友:
无刷驱动板挂了
直接换新的

网友:
全新日本电动工具宽电压12V18V20V无刷电机驱动板可改电位器调速

楼主:
那就先买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你看看电机是不是堵转了,堵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