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动三轮车尾灯简拆

楼主(2021-05-18):
电动三轮车尾灯简拆

已经是灯罩缺失灯板裸露

很容易就取下

无丝印恒流芯片

双核心灯珠

上面这个坏了一个核心

加12V直流电压,另外两个灯珠也是损坏的

网友A:
老哥这车天窗旁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像个烟囱似的

网友:
我更想看拆解电动三轮车

网友:
被动散热也做的挺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车天窗旁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像个烟囱似的

就是烟囱,车里有个炉子及暖气片,都是后装的。

网友:
这三轮车是烧油的吗?怎么会有烟囱

网友:
这还是一个会出气儿的北方三轮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车天窗旁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像个烟囱似的

冬天取暖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烟囱,车里有个炉子。

这么粗暴,这么小的车里也要生炉子。。。。。

网友:
楼主老哥说了,就是个炉子,太刺激了

网友C:
车顶的烟囱抢眼~

网友:
里面还有暖炉的

网友:
看着像是内置2并0.5W芯片的2835贴片,单颗功率1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车顶的烟囱抢眼~

冬天还会冒烟的哦

网友:
北方三轮车都有暖气!南方可怜哦,冬天房间冰冰凉

网友:
像是烧断金线,应该用倒装芯片灯珠技术耐用些。

网友:
这是不是6V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还会冒烟的哦

必须会冒烟

网友:
烧的灯珠真多,感觉没有抢救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暴,这么小的车里也要生炉子。。。。。

五楼更新了车内炉子及暖气片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