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数了一下,有28个防雨电源,能不能“捡”回来?

楼主(2021-05-18):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路边上打的围。工程马上结束了,我估计这些电源也是被卖废铁!
观察了一下,每个电源2颗螺丝固定,也很好拆。你看那些电源线,都被剪走了。应该是拿去卖铜了。
不违规借用坛友的一个电源拆机图

网友:
监控摄像头电源

楼主:
不是监控的,是LED灯的,你看板子上那么多线,是另外一面有发光的地方的

网友:
放心大胆地捡吧,哥也捡过

网友:
一把十字一个尼龙口袋

网友:
你捡到宝贝了,都是400W的LED电源,可以拿回家玩耍很长时间,记着拍拆机图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做工和质量。

网友:
这做工看着感觉不错。赶紧的,等下给别人捡了

网友:
好像方式挂上去的!
往上方一推,往外一拉就出来啦!不用十字刀

网友:
你家有空闲地方放就大胆捡回来好了。这种电源做工都是工业级的,长期通电运行可靠。

网友:
做工肯定没有你借用的图那么好

网友:
我有个同款,五一去海边半路捡的,螺丝烂了,拆都拆不开   电压是5V

网友:
看周围有没有监控,有监控的话还是慎重

网友:
捡一两个玩玩就可以了,,多了也没什么用吧

网友A:
这玩意 应该是24v直流的  关键 能用来干嘛  点灯带??

网友:
捡吧。顺便送我两个,

网友:
必须捡啊不捡都不好意思在论坛混的

网友:
拆两个回去玩玩即可,一般不会找你,如果全拆回去保不齐会找到你说你偷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应该是24v直流的  关键 能用来干嘛  点灯带??

图 上标了,,,12V  400W  灯带电源  现在的室外几乎都是用这类的

网友:
我发现你昵称两个字能凑成偷,那就尽情的拆吧。

网友:
led驱动电源,一般是5V的,也有12V的,市场价大约4,5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