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电路的三色变光的LED灯驱动板如何维修?

楼主(2021-05-18):
一个三色变光的吸顶灯,买来才用了一年,白光就不亮了,只有一点肉眼不太好分辨的微亮。我起初以为是灯珠烧了,就把驱动的白光线和黄光线对调一下,发现白光灯珠都会亮,所以应该是驱动坏了,但是这么的简单的电路,我就是没搞清楚哪里坏了,大伙帮我分析一下
电路原理很简单,右边220V进来整流滤波,通过一个AP6881B的微小贴片控制后面的两组共4只BP2812D芯片来达到LED变色的目的,输出是2路,4只芯片是白光黄光间隔的,因为一直用白光,所以左数1和3那两组白光电感的引脚铜箔都泛黄泛黑了,所以起初我以为是BP2812D芯片坏了,于是我拿左数第二个控制黄光的BP2812D芯片换了第一个控制白光的BP2812D,然后装回去测试,发现白光灯珠还是不亮,黄光是亮的,感觉芯片没坏啊,
我又测量了两路输出电压,第一次上电,AP6881B的第1路6脚有6V电压,第2路1脚无电压,输出端白线有310V的输出电压,黄线无电压,输出电压正常;然后关闭开关第二次上电,状态翻转,也是正常的,第三次上电,两路都有310V电压,状态也是正常的,可是插上吸顶灯接头,白光就是不亮,只是非常暗的微亮,理科没学好,逻辑晕了
大侠们给分析一下,各个电子元器件外观都是正常的

补上图,左边输出线,是两路,中间灰色是正极线,两边一白一黄就是控制灯珠是亮白灯还是亮黄灯,正好4个BP2812D芯片来控制,图上我拆了一个芯片没装上
底下附上一幅网上找的图,只有一路变色,而我这个是两路的

单独一路就可以做测试了,按一下白光,再按一下黄光,再按一下黄白光,我只拿一路做了测试,左数第一个BP2812D芯片是控制下边那一路的白光,第二个芯片是控制黄光,因为黄光是正常的,所以我拆下第二个芯片换到第一个芯片上,然后接上吸顶灯,发现白光还是不亮

楼主:
输出端白线黄线在开关选择时都有310V输出电压,接上线后,灯一亮,就变成110V了,为啥有电压,白灯还是不亮呢?

网友A:
连个背面图也不发,那方块是继电器吗?,是的话,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背面图也不发,那方块是继电器吗?,是的话,触点接触不好了。

看起来是电感

网友:
这个市电,测量要特别小心啊,我遇上用市电的,都不敢用万用表测量。。。换零件修不好都丢掉了。。。
真要测量都用引线。。。

不过查之前先分析
四个相同的电路,有两个好的,两个不行了,根据概率,同时出问题概率很小,只可能是两个共同的电路部分。
A 供电,B VCC控制,C VCC钳位。

A供电从图片上看四路是同一个供电应该没问题。
BVCC控制,控制芯片是否能够正常切换。你说状态能翻转。。。具体我不太清楚为啥是6V.根据电路可以把AP6881B,1.6脚控制黄光那一路断开,排除AP6881B损坏。
C就是VCC钳位坏掉了,没办法建立工作电压,这个要把三四位置的控制芯片再交换一下,如果白光不亮了,就是装在三号位置的芯片坏掉了,要换一下。

网友B:
高压非隔离分段控制恒流源,各个电子元器件外观都是正常的,估计是元器件老化,带载能力下降。
已经左数第二个控制黄光的BP2812D芯片换了第一个控制白光的BP2812D,建议再将左数第四个控制黄光的BP2812D芯片换了第二个控制白光的BP2812D,成对更换才便于判断。如果白光可以正常点亮,芯片问题。可尝试更换芯片或者减小带载灯珠(短接一段连续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非隔离分段控制恒流源,各个电子元器件外观都是正常的,估计是元器件老化,带载能力下降。
已经左数第 ...

应该不用成对更换吧,单独一路就可以做测试了,按一下白光,再按一下黄光,再按一下黄白光,我只拿一路做了测试,左数第一个芯片是控制下边那一路的白光,第二个芯片是控制黄光,因为黄光是正常的,所以我拆下第二个芯片换到第一个芯片上,然后接上吸顶灯,发现白光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成对更换吧,单独一路就可以做测试了,按一下白光,再按一下黄光,再按一下黄白光,我只拿一路做 ...

估计是元器件老化,带载能力下降。你可以看看这白光两路输出的串并联关系,如果是并联,可以将没换过的那个白光芯片去掉看看,原来换过的不用动。
电路图分段控制芯片,逻辑状态:A->B->(A+B),实际控制逻辑状态:2A->2B->(2A+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