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总是烧坏PTC启动器是什么原因?换了一次启动器过了两天就坏了

楼主(2021-05-18):
冰箱启动器换了一次,过了两天又坏了,是什么原因?有啥办法避免?

第一次还没碎,第二次直接碎成这样,连里面的塑料件都烧坏了

网友:
质量太次 去废品站转转 找旧冰箱拆原装的 。或找价格贵的买

网友A:
想办法找售后要或者买一个吧。家里原来一台老海尔冰箱原配PTC碎了,从假货宝上还有本地实体店前后买了至少不下5个,从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一个的都有,短则上机就炸裂,长则三五天,没一个顶用最后还是到处找人从本地海尔售后找了个拆机的,然后万事大吉。

网友:
重锤启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找售后要或者买一个吧。家里原来一台老海尔冰箱原配PTC碎了,从假货宝上还有本地实体店前后买了至少 ...

这么差吗?20元也不便宜了。好奇怪

网友:
质量一回事,价格又是另一回事。关键是买(或者拆)的地方对,不然继续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找售后要或者买一个吧。家里原来一台老海尔冰箱原配PTC碎了,从假货宝上还有本地实体店前后买了至少 ...

多谢,看来还是启动器的问题。还以为是其他问题比如压缩机引发的启动器问题?

网友:
可用CRT电视机、显示器阻值相近的消磁电阻,我已代用超过10年。

网友:
是不是电阻太小了,启动电流大了,买个电阻大一点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压缩机有问题了吧?

网友C:
这玩意有功率要求就像同样400v10微法电容洗衣机电容体积就大很多,解决方法废品站淘个旧的,或改重锤式,或增加冷态阻值,或做个开机延时继电器

网友D:
PTC两侧需要有均流金属板,不然一点接触高电流,直接裂开

一点接触的话,不同功率使用的PTC面积大小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一点接触,发热点过于集中,膨胀不均匀,几次就会裂开。不过正常的PTC都是两侧有金属电镀层的,假如你的冰箱触点严重氧化,那么还是会存在打火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有问题了吧?

也怀疑压缩机有问题,但会是什么问题?怎样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功率要求就像同样400v10微法电容洗衣机电容体积就大很多,解决方法废品站淘个旧的,或改重锤式,或 ...

多谢看来阻值相同的最好买个直径大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两侧需要有均流金属板,不然一点接触高电流,直接裂开

一点接触的话,不同功率使用的PTC面积大小区别还 ...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第二次换的时候已经喷了点除锈剂wd40还是坏了。现在买了整个换希望能永用久一点

网友:
买进口方形原厂的那种15元一个的,连电容一套25元,那种耐用很多,

网友:
重锤启动器,和改成电容移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