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880 无法识别?

楼主(2021-05-18):
新买了个闪迪CZ880 256GB ,使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监测后无法识别?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另外找了个2.5英寸的外接固态硬盘试了试,浦科特M5S 120GB,也无法检测。

网友A:
我的也识别不了!也不知道是MLC还是TLC

网友:
固态,检测不出来不是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识别不了!也不知道是MLC还是TLC

全盘写入,一直不掉速的就是mlc,aida64也可以看,有写mlc的就是mlc,看容量115的tlc,119的mlc

网友C:
sandisk不是一贯识别不了,可以测试,掉速的是T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ndisk不是一贯识别不了,可以测试,掉速的是TLC。

原来都识别不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880不用测了吧 tlc   88才是mlc

楼主:
找了个朗科的双接口U盘,也无法识别。

网友:
楼主想啥呢?chipgenius是检测U盘主控的工具,cz880是固态u盘,说到底是usb接口的固态硬盘,chipgenius当然检测不到。

固态盘检测颗粒制程,可以用对应固态主控的颗粒ID嗅探工具,群联,慧荣,SandForce都有对应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880不用测了吧 tlc   88才是mlc

旧版119G全盘写入不掉速,应该是运行在MLC模式的3D颗粒
新版115G的写入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盘写入,一直不掉速的就是mlc,aida64也可以看,有写mlc的就是mlc,看容量115的tlc,119的mlc ...

用aida64看了,闪存只写了“sandisk”

网友:
加密的,现在金士顿的主控都能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ida64看了,闪存只写了“sandisk”

这是叫你看CZ880是tlc还是mlc的,我可没说普通固态硬盘可以这么看,固态硬盘只有一部分可以从这里看到参数的,看不到参数直接全盘写入就好,不掉速基本ml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ida64看了,闪存只写了“sandisk”

不是在这个地方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ida64看了,闪存只写了“sandisk”

TLC,115G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