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TX改可调电源后续!改表头+通用面板!!!

楼主(2021-05-18):
改可调教程很多善用搜索就行了、小白的经验就是尽量找一样型号的来改可以避免好多坑!
下面有请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就是白色的那个!
纯手工测量孔位精确到0.01MM
好吧虽然有点夸张、也是经历了2次优化的

黄色那个的当初改调流失败、索性加了个可调模块也是挺好用的!铁皮切割开孔那叫一个费劲啊。。。打算加T12进去的、苦于没有齐全开孔工具搁置了
偶然间灵光一闪、何不打样PCB面板呢!?
这里要感谢捷配免费打样!乘现在还有车赶紧整起来

下面就是参考了某宝卖的可调电源多次修改后3D效果
负载还没打样、在纠结右下角要不要改成各类充电器插口

改装过程

表头精度差的离谱儿!于是就做了个表头、表头做好了开孔又成问题了、于是又设计了PCB面板
开源的电压电流表+AD584电压基准+STC自动冷启动+stc-isp去弹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769

这是第一次设计的、打样忘了选颜色了、总体效果还行吧、只需要把前面掏空就行了
普通ATX电源尺寸是一样的、所以面板是通用的2个绿皮家伙摆一起、下面那个是电子负载
就是这货、换了件衣服+表头
向论坛前辈们学习,量身定制LM324 150W电子负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07

电流精度测试

电压精度测试

手上最好的就这白嫖的万能表了、为了验证AD584精度特意去朋友那借了个UT61E
对比下来这个白嫖的精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负载面板还没改好、话说直接用ATX面板也不是不行
ATX改可调通用面板打样文件:

网友:
面板在背面若不布线,用铝基板更结实漂亮

网友A:
打白色不加钱吗?

网友:
确实很漂亮!负载面板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白色不加钱吗?

白色目前是免费的

网友B:
我嫌液晶屏4个螺丝固定在面板上太难看,于是弄了两层做面板,液晶屏固定在里面那层面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嫌液晶屏4个螺丝固定在面板上太难看,于是弄了两层做面板,液晶屏固定在里面那层面板上。 ...

可以把4个液晶固定孔位改成背面焊盘、铜柱直接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4个液晶固定孔位改成背面焊盘、铜柱直接焊上

我打铝基板,背面焊不了啊。
打样的面板比自己掏洞好看且精确多了

网友:
楼主发个网盘,让我们嫖一下,我画板太菜了,那个电流表打了5版了

网友:
DELL  电源是 8P 的那种改的吗,有改电路的资料吗,请PM一份 谢谢

网友(2022-06-03):
很好,很漂亮,后面铁壳喷个漆或贴个纸吧,感觉不协调。

网友(2022-08-11):
很漂亮,也想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