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X8025T 能不能修改硬件地址?

楼主(2021-05-18):
我买的10个RX8025T收到了,我想做个试验板,把10个RX8025T都焊上去同时运行,看哪个精准就拆下哪个来用。
但是问题来了----这货的器硬件地址//器件读取地址:  0x65;      //器件写入地址:0x64;
怎样才能修改硬件地址,把10个改成不同地址?

网友:
这个地址是无法改变的,除非你每个芯片都用两条独立的IIC总线,你想全部挂在一条总线上是不行的。

网友:
短时间之内应该看不出来差异,别折腾了

网友:
用示波器量输出频率,比这个靠谱吧。

网友:
用2N选2MUX切换就行了

网友:
想高精度怎么不用DS3231SN,另外上立创买正品,假货宝要小心

两者价格差不多

网友:
去某宝买个转2.54DIP的烧录插座,把每个待测芯片编个号,在烧录座每次插1片待测芯片,运行同一套程序和外围电路,分别运行1--2天,记录芯片编号和运行数据。
最后选出最好成绩的运行数据,根据芯片编号找出对应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