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睿斯自己维修转向异响

楼主(2021-05-18):
       一段时间以来,出库右转时,打一圈后可以听到咔咔咔的声音,有规律,这个声音在转动时有声音。回方向时在特定的位置有有规矩的声音。几乎每次都是一样的声音,规矩。声音感觉从左边底下传来的…打到这个角度是出现异响后,方向盘固定这个角度,加油转圈就没有异响了。(其实这个情况就不该判断是球笼问题)
       顶起车子,试了拉杆,球头,方向机都没有问题…
半轴球笼,拽动有很大的间隙,应该有磨损。买了一个拆车的半轴,结果对方发错了。退了回去。又买了一个拆车的外球笼,结果福睿斯的球笼就算用工具也拆不下来。所以放弃了…
        拆下轮胎,拆掉平衡杆拉杆,方向机球头。用手转动了刹车盘,发现了减震有声音,可以确定是减震上面,再从发动机舱听可以确定在顶胶位置。拆吧…
         顶胶拆下来,用螺丝刀一翘,就明了了。断了。也就是这个断面,凸起的部位,转动时,就会咔咔响。更换了,异响立马消失

         总结一下,其实一些异响,还是要仔细的听,仔细的检查。虽然半轴球笼也有点问题,但是不是它的问题。也可能是它误导了自己的判断。也是自己太主观了,发现半轴间隙,就没有排查其他原因。
        一个人拆装,太累就没有拍几张照。重点说说异响的特征,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A:
这车是不是三缸的?

网友B:
多久的车?顶胶这也能坏?是不是螺丝没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久的车?顶胶这也能坏?是不是螺丝没紧?

快27万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是不是三缸的?

15款,四缸的

网友:
我的车,去年低速打方向异响,特别是起步转弯,顶胶摆臂都换了无效,最后发现居然是发动机护板螺丝松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