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E zxd3000原创手绘资料+小板子排线自定义

楼主(2021-05-18):
改可调电压47-59V就拆R205 R207 R208   可调电阻10K接到VD85的3个端子 中间接单一个哪里。或者尝试走8P的另一路,初步方案是这样  电流的没找到方法都试过了 欢迎打架告知研究

网友:
看着很深奥的样子

网友:
楼主加油,我的3000看样子有救了

网友A:
楼主 没有注明自己的电源是哪个版本的。 5.0, 5.5, 5.6

网友:
可以使用 Sprint-Layout6.0 软件克隆板子,照着板子画就可以

网友:
这都能搞,真实高手

楼主(2021-06-24):
已经协议调压带负载电阻更换3个62B换成2.1K的32B就行,更换输出变压器5+5热风枪考一会就开了,还有电容13*31*180uf的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协议调压带负载电阻更换3个62B换成2.1K的32B就行,更换输出变压器5+5热风枪考一会就开了,还有电容13*3 ...

你好!我是小白,协议如何操作,要用那些设备,怎么做?正一头雾水中……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没有注明自己的电源是哪个版本的。 5.0, 5.5, 5.6

这是5.6版本的小板子忘记写了

网友B:
首先,楼主抄板辛苦了!
   按楼主提供简单调压方式,R205和R207应该不能拆的,这是输出采样电压调节形成的系统环路,拆了对输出电压失去环路将无法稳压。建议直接调整R205或R207来调压。
   R227和R27采样组合应该是欠压保护,zxd3000在输出电压低压36V时会保护关闭后重启。
   R104和R103采样组合应该是输出过压保护的。
   电流采样处理ICA48A,这颗运放与外围形成差分电路对分流器上电压进行放大,调整放大倍数可实现调节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抄板辛苦了!
   按楼主提供简单调压方式,R205和R207应该不能拆的,这是输出采样电压调 ...

用电位器取代205   227   104 三选一  只有205的时候可以47-59

网友:
zxd4000 5.6和3000电路上有多大区别,我这有两个zxd4000 v5.6,改天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就这??  这电源环路还没完全弄清就瞎改,我也是服了

网友:
协议哪里有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方案

网友C:
感谢楼主了  我现在知道微调电压了 实际我需要改到45v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了  我现在知道微调电压了 实际我需要改到45v 就好

只能45-58吗?电流找到没有

楼主(2021-07-25):
zxd30000  5.5/5.6通用点位改装图片改高压的动变压器算电阻,限流在研究

网友:
楼主厉害!!!早日研究出调电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