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8个电源捡回来了1个,拆开看后,我严重怀疑这是全新的,没通过电的!

楼主(2021-05-18):
板子全新,风扇没有一丝灰尘。变压器倒是标了400瓦,不知道虚不虚。
不知道板子质量怎么样,但是那螺丝倒是一点没生锈,应该是不锈钢的,

网友:
28个出了吧。。

网友:
2021年,通过电的也正常

网友:
看来基本没怎么用过

网友:
目测是采用3844的双管正激电路?貌似变压器有点小,不过如果频率做高好像输出400W也不是不可能滴。

网友:
可以都捡回来,挂咸鱼上慢慢卖。。。

网友:
28个应该都捡回来

网友:
偷工减料,省去了几个元件。

网友:
剩下27个在哪里?

网友:
这LED屏是刚挂上去就拆了的吧,这么新,全捡回来了?

网友:
好,这个电源还是可以的,赚大了

网友:
双管正激,还行,400w有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单端正激电源不好玩,不适合做可调。。。。。

网友:
33.3A电流?厉害

网友:
几乎全新,那27个呢

网友:
可能是未出厂的半废品

网友:
剩下的27个别拆,被抓就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