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两个车上用的东西,改造一下

楼主(2021-05-19):
之前撸过一个车载吸尘器也拆过,坛友都说是玩具,后来又撸了个充气泵。
这俩东西本来不相干,各自安好,不过他俩天天在一起,不发生点啥合适吗

准备制造点啥

另一个也拆开
之前换过电池,两串锂电,功率还是小,容量也有限,装不下更多电池了

接好下去试机
不成想这个插头太渣,禁不住这么大电流,吸尘器开一分钟后这插头就冒烟了。
又回去换个牛13点儿的插头儿。

这下不给力的吸尘器终于给力了,一个老公两个老婆,这根线也不白来世上走一遭了。
回头再有啥车上用的小玩意儿,就可以给这根线配3奶,4奶……无穷∞奶了

网友A:
这车明显去过伊拉克,这么多土。。。。。。

那个DC快接头子相当不靠谱,里面的线非常细,以前拆过一个,就几根细细的铜丝

网友B:
买过类似同款吸尘器,100w是有的,原配点烟器俩弹簧负极只焊了一面,电机爱坏~

网友C:
我看了一圈发现100W以上的车载吸尘器需要8-10安电流以上,觉得功率还不够而且电流太大,我就买了个220V的吸尘器,反正在家用,650W的,感觉功率也不太大,总觉得大功率的东西还是用220v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类似同款吸尘器,100w是有的,原配点烟器俩弹簧负极只焊了一面,电机爱坏~ ...

嗯,我这个充电的不行,换上车载电源,功率提高很多,回头坏了换个垃圾充电钻里的550电机还能接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明显去过伊拉克,这么多土。。。。。。

那个DC快接头子相当不靠谱,里面的线非常细,以前拆过一个,就 ...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知道为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圈发现100W以上的车载吸尘器需要8-10安电流以上,觉得功率还不够而且电流太大,我就买了个220V的吸 ...

这下子可以了,吸力挺大,坐垫里的灰都吸出来了,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两样东西买回来除了试下好坏就再没用过了

网友E:
车载的电气,用两节锂电,功力还是弱点,有条件最好3节伺候。

网友F:
这个大红袍能HOLD得住?

网友G:
这插头还不如焊接的好

网友H:
你会累死这个公线的

网友:
还是要220V的设备给力

网友I:
到底是有几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样东西买回来除了试下好坏就再没用过了

过几个月拿来给车补点气还是不错的,吸尘器可以在刮风挂车里飞絮或者其它别的烦人东西时候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载的电气,用两节锂电,功力还是弱点,有条件最好3节伺候。

放3个空间有点挤,还得换保护板,车用充电线也用不了了,还得拿室内充电,这是个系统工程,要系统考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红袍能HOLD得住?

两串电压偏低,功率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插头还不如焊接的好

不成想它挺渣,以前拆过一个类似的比这个还渣,谁知这个也不能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会累死这个公线的

哈哈,累就对了,这线不错,插头里有保险,线芯粗,包皮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底是有几奶?

话说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一头母猪18个奶,走一步甩3甩,从早晨走到晚上,一共甩了几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