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T路由中继了一个中文名的WIFI。中继成功了,但是无法上网。这是啥原因?

楼主(2021-05-19):
K2T路由中继了一个中文名的WIFI。中继成功了,但是无法上网。这是啥原因?

我手机能还上这个WIFI,而且可以上网,用路由中继成功了,但是无法上网是什么问题?IP地址都获得成功了。这个路由是华为的,2.4G和5G二合一的无线信号。中文名。

难道是K2T无法中继中文名的WIFI?

网友A:
经常中继成功了,网速慢得跟蜗牛一样。

网友B:
ping 一下看延时。
要么是中继的信号不够好,响应慢网速慢。
要么是对方有白名单什么的限制了。
也有可能是你说的中文SSID问题,那么就需要强大的路由,或者是刷第三方固件解决了。

网友C:
无线中继过来最少损失一半带宽 有条件最好还是有线连接中继,或者上Mesh组网路由器吧

网友D:
2.4G中继,5G上网试试呢

楼主:
没有2.4和5G的选择。他是2.4和5G双网合一的。而且WIFI名是中文的

网友E:
用冷门13信道,5G用冷门的36~48信道试试

网友:
我k2tbn 中继了中文名华清嘉园没毛病啊,就是延迟好大

网友:
网络要求高k2中继不好用,手机直连邻居WiFi测速120兆左右,中继过来测速就只有80兆,常用应用没问题,但就是不能打游戏,经常高时延,估计丢包。我用另外一个网桥中继同样这个WiFi,速度只有30兆,但时延稳定多了,能勉强打游戏,但还是偶尔会卡!

网友:
中继就是收发,损失网速很正常。除非你的信号很好。你可以在路由器里查看你的路由器接受那个中文的信号是多少db。可以用个铁盆作为放大信号的天线锅。。。。。。。。。

网友:
听说原来的路由器不稳定!有时需要多设置几次,多重启几次!我也碰到过!还有我原来的水星WM315R,和你的类似,能桥接,但是LAN口可以上网,主人网络WIFI也可以,但是访客模式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中继成功了,网速慢得跟蜗牛一样。

用手机和电脑直接连接也差不多,本来300M的宽带!慢的时候50M都没有,不可能网页都限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g 一下看延时。
要么是中继的信号不够好,响应慢网速慢。
要么是对方有白名单什么的限制了。

信号也可以,也没有黑名单白名单,SSID也是英文的默认的!300M的宽带,最快的时候也只有80-90M!慢的时候,1集电视剧能看1-2小时需要2-3倍或者更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中继过来最少损失一半带宽 有条件最好还是有线连接中继,或者上Mesh组网路由器吧 ...

用有线的时候也没有总是都那么快了!我宽带都快到期了,联通才过来看看!还是有问题了过来修的!可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和他们说!当时测速看着也可以,就是上网慢!下载慢。他说的时候就换KM路由器了!可是还是一样!还有路由器是多少的为什么不写wan口的速度?难道只有50M的高速公路,剩下的都是乡下土路,车子还能跑100?当时用的就是K2,到那个时候才知道WAN口才100M,这个路由器的第三方潘多拉固件的新版本怎么都不能用了?现在用的是广电宽带,才100M,以前用官方的时候是有时不好用,后来用这个的老版本也没有好太多,里面的东西好多,可惜看不懂,不会用!新版本都不能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4G中继,5G上网试试呢

宽带都没有300M,开5G也没有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2.4和5G的选择。他是2.4和5G双网合一的。而且WIFI名是中文的

不一样吗?就算2.4G也比宽带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冷门13信道,5G用冷门的36~48信道试试

这些都不懂,我都是用的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宽带都没有300M,开5G也没有用吧?

5G能跑满你开的宽带,2.4G跑不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样吗?就算2.4G也比宽带快呀!

中断信号也是要占用带宽的,所以用2.4G中继,然后未受占用的5G来上网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完全上不了网。中继显示获取IP地址都成功。就是 上不了网。手机连上被中继WIFI网络却能上网。你们老说是网速损失。就算损失好歹也要能上网吧?就是网速慢一些。现在问题是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