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很尴尬的修复一个无叶风扇的主板

楼主(2021-05-19):
『X折腾』很尴尬的修复一个无叶风扇的主板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拆机图片没有!
因为朋友已经拆了才拿过来的。这个风扇的问题是偶尔能行,偶尔不行。
后面无意中串联了EMI电路的电感?

然怎么试就都可以用了,坏在EMI电路还真是……
然后从其他电路板上拆了个类似大小的电感,无叶风扇呼呼的转的慌

然后朋友拿回去蹭了一顿饭。。。

网友:
话说。。。那是两个线圈,很好奇咋坏的

网友A:
这东西坏也是短路啊,还能烧断?可能是引脚处脱焊

网友: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不是把电机的转子拆了也能凑合用?

网友:
共模电感那么粗的铜线也断,难道奸商已经换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坏也是短路啊,还能烧断?可能是引脚处脱焊

也不是烧断,是偶尔能用,偶尔不能用,各种测都正常,突然一个机灵就短路电感了,发现居然可以了,反正也是很奇怪的修复。

网友:
这顿饭蹭得很很很爽。。。。。

网友:
震动导致电感引脚松动所致吧

网友:
短路就行了额?

网友:
是电感焊脚松动或者是线圈跟焊脚的焊接问题(脱漆不完全,导致虚焊)

网友:
我也遇见过,ATX电源突然之间就挂了,拆开一看,共模电感断线,结论是为了省钱,共模电感换成铜包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