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捷配的拼板

楼主(2021-05-19):
各位前辈老师你们好

捷配免费的打样,是否支持V割?

这位老师的拼板,是否是V割?
割开一条V形槽,拿到板子后可直接掰开
这位老师回答说,需要他自己割开
难道捷配不支持V割的方式吗?
他PCB背面的白线也可能是丝印吗?

网友:
捷配支持v割,支持拼板。         但是不支持免费的v割 拼板。   就是要么整板自己裁剪,要么掏钱拼板

网友:
V割.收费的吧, 把文件改一下,看能不能免费能不能加槽。

网友A:
我都是打一排孔并且铺铜,就可以免费

网友:
厚度选0.8然后用剪刀剪吧。
要不然自己做个袖珍的台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9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打一排孔并且铺铜,就可以免费

前辈,打孔有利于掰开
敷铜的用意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打孔有利于掰开
敷铜的用意是什么呢?

不铺铜可能算是邮票孔,邮票孔分割也算拼板的吧。

网友:
V割要钱,v割要写哪是V割线,不能用丝印层吧

楼主:
楼上的各位前辈老师
是不是不v割,自己用美工刀割几下
也就能掰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前辈老师
是不是不v割,自己用美工刀割几下
也就能掰开?

1.6板厚的不好裁,美工刀我用不好,老偏,现在搞了个钩刀,比美工刀好使,就是刀片不行,划拉2下就得磨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前辈老师
是不是不v割,自己用美工刀割几下
也就能掰开?

最好1.2mm及以下厚度,1.6用美工刀,你会想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1.2mm及以下厚度,1.6用美工刀,你会想直接扔了

前辈,看来我得多划几刀了

默认就是1.6厚度,你有什么方法掰开?

谢谢,前辈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板厚的不好裁,美工刀我用不好,老偏,现在搞了个钩刀,比美工刀好使,就是刀片不行,划拉2下就得磨尖 ...

前辈老师,勾刀
您手机拍照,让我见识见识
好吗?谢谢

网友D:
我就是用美工刀,两面划几刀后,把小的哪部分往门缝一塞,然后用力,就会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美工刀,两面划几刀后,把小的哪部分往门缝一塞,然后用力,就会分开的! ...

借助门缝或者台钳
是个好主意,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老师,勾刀
您手机拍照,让我见识见识
好吗?谢谢

这个方向好控制,下刀也狠,刀尖不钝的话一面划拉个三四下基本就快透了,就一个毛病,刀尖不受使三下就钝了,我是钝了就用电磨磨磨。

网友(2021-10-25):
搞过一次,剪刀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