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个有搞头吧!好像是群联ps3111

楼主(2021-05-19):
没事闲着玩闲鱼刚闲来一块~~

主控芯片
Phison S11

v0.83a
Drive: 2(ATA)
OS: 10.0 build 19042
Model: MRVL TSATA PART0
Fw   : 01020304
Size : 16 MB
ATA: GetSmart failed! Error: 0x51
ATA: ReadSysinfo13 failed! Error: 0x51
Phison not detected(2) - Exit!

Phison S5/S8/S9/S10/S11 flash ID reader v0.83a by Ochkin Vadim
0: (128GB SSD
1: Buildwin MediaPlayer
2: (MRVL TSATA PART0
Please select drive number:2
Drive: 2(ATA)
Model: MRVL TSATA PART0
Fw   : 01020304
Size : 16 MB
ATA: GetSmart failed! Error: 0x51
ATA: ReadSysinfo13 failed! Error: 0x51
Phison not detected(2) - Exit!
Saved to: phison_flash_id.txt

Press any key to exit or Space to open full text report
Please share reports as text, not a sreenshot!

然后就不认盘了!!

上88nv1120
后这样?

补充内容 (2021-5-23 12:52):
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21-5-23 12:53):
装好win10

完全正常~~

补充内容 (2021-5-23 12:53):
我厉害吧?

网友A:
原来是你拍下来的啊,价格倒是不贵,不过我看是车载录像机上拆下来的就没兴趣了。

网友B:
已解决,参考坛友的贴,sata口刷

网友C:
PS3111还可以把/比2258XT-2259XT要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拍下来的啊,价格倒是不贵,不过我看是车载录像机上拆下来的就没兴趣了。 ...

,您的帖子小于 12 个字符的限制

看错了~~

是的!!!我拍来的~~闲的没事~~手痒

好XIANG
得sata接口

网友D:
楼主,你的直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直播呢?

直播爆了~~~温度太高~~搞坏板子了~~只好拆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直播呢?

原板颗粒都是高温焊接的~~不好卸

楼主:
过一会又不认盘了~~短接认16M

不能用 官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参考坛友的贴,sata口刷

是不是我弄错了~~这是群联主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弄错了~~这是群联主控吗?

这是88NV1120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3111还可以把/比2258XT-2259XT要强点

这是88NV1120主控

网友:
这是88NV1120主控

楼主:
惨了~~~这颗粒怕开不了吧?

楼主:
88NV1120

能开这颗粒吗?

楼主:
只能拆颗粒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拆颗粒了吗?

1120配部分制程的颗粒也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20配部分制程的颗粒也可以开

这样子了还能开吗?

然后原来的分区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20配部分制程的颗粒也可以开

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