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买充电器要小心啊,各种坑啊

楼主(2021-05-19):
没图,就来说两句。
刚拆了一个坏了的4串的铁锂充电器,返修套壳这就不说了,居然在次级取样电阻上并了一个小贴片电阻,应该是来增大电流的吧,外壳又不带风扇,主芯片和次级二极管引脚的地方都烤焦,看着是真危险啊,同一批次买了4个都这个问题,后买的一个倒是没加那个贴片电阻了,估计电流就没那么大了,凑活先用着试试看吧,以后还是买拆机板子自己套壳吧

网友A:
以前也是图便宜,现在想明白了,多花点钱买品牌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图便宜,现在想明白了,多花点钱买品牌的省心。

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贵有贵的道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图便宜,现在想明白了,多花点钱买品牌的省心。

充电器有啥牌子的?就怕品牌充电器也缩水,还是拆机板好点,至少看得见到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有啥牌子的?就怕品牌充电器也缩水,还是拆机板好点,至少看得见到底怎么样 ...

选西尔普、特能这两个牌子吧——虽然价格不低,虽然性能也不出色,虽然不舍得堆料,但好在设计四平八稳,性能中规中矩,还不容易出故障。

网友B:
这个一般也没办法拆开查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也没办法拆开查一下的

那种看着比较山寨的外壳很好拆,没螺丝,直接卡扣的,我那四个直接就能无损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