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交易区12块钱两个还包邮的数字钟

楼主(2021-05-19):
东西挺好,卖家更附送电子已替换失效的原装电子。
原来打算放车上用的,不用启动车子就能随时看时间。
到手才发现需要从点烟器取电,要是改成内置锂电的就好了。

网友A:
这种钟都是外贸淘汰的,走时误差很大的。

网友:
PM个链接看看

网友:
安一个在摩托上逼格会不会升高,还可以检测水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钟都是外贸淘汰的,走时误差很大的。

一般的钟走时都有误差,半年调一次呗,也就最多跑偏个5分钟了

网友B:
这种不用换电池的不香吗

网友C:
买了一个,拆开线就断了好几根,发现线好细,准备有空把线换了

网友D:
这货一般时间温度没一个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拆开线就断了好几根,发现线好细,准备有空把线换了

这玩意电流很小,不需要多粗的线子。估么着你是大力出奇迹了。

楼主:
数码交易区买的。搜索关键词 “车载LED小时钟”,作者“千机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一般时间温度没一个准的

温度就是逗你玩,本来就没抱希望。

只希望时间准确无误——跑几天看看,到时候再来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用换电池的不香吗

这个太阳光墙裂的情况下,是看不清的。

网友:
要升压改,4.2v没用

网友:
不费电,5V电工作时,正常工作时一般20几MA左右,最大时不超过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