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见这么设计的电源,一个细长条,跟比中指还细

楼主(2021-05-19):
如图,中指都套不进去
做工还可以,背面有搪锡,而且所有焊点都打磨了,防止戳穿塑料绝缘纸,导致外壳带电或者短路。

网友:
估计特定场景使用的

网友:
灯带电源,放在灯里的

网友:
不合格产品哦,如果使用的化要把输出负极接保护地。。。

网友:
为了灯具设计的

网友:
LED灯管电源

网友:
感觉散热不能太好。

网友:
灯具类比较常见 这个是早期方案了 贴片件少

网友:
广告牌led电源

网友:
塞灯管里的都这模样的

网友:
还有个衣服穿,见过用绝缘纸包着的,塞进灯管里面

网友:
没毛病啊!灯管的电源都是这种设计,又细又长

网友:
T5管灯上的吧,能够和前些年那些管灯座子互换的

网友:
T5灯管驱动就是这么长条的

网友:
你为啥要塞手指进去

网友:
如果不这样设计,不够美观,外接一坨电源很难看的。

网友:
这种led电源很多的.

网友:
看你中指手法很专业,肯定练得很多

网友:
T5灯管镇流器,N多年前办公场所就已经很普及使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隔离型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