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途强摩托车GPS定位器客服回答请大家看看

楼主(2021-05-19):
途强摩托车GPS定位器客服回答请大家看看
一,大白客服说 行驶中一个小时耗电60毫安,静止时一个小时耗电6毫安,问 它用什么方式检测到车是停的或是开的?具体原理你知道吗?大白回答 就是定位

二,摩托车版定位器直接接电瓶+ - 级电,不接ACC线可以吗?不接ACC线是否会增加电瓶或内置电池耗电?
三,不接ACC线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大白客服说不接没有影响,接ACC线的作用是什么? 大白客服说就是 显示电压  还有车子是不是熄火

网友:
客服不是大白,大白是楼主。

网友:
和汽车一样,接ACC是启动才通电,直接接电瓶+-极就是常电

网友:
关钥匙时仍然可以定位,不接Acc关钥匙GPS就断电失效了!!!

网友A:
ACC接通后系统判断摩托车上电,这时刷新率可能变高,也就更耗电,当没断开时系统判断摩托车静止,刷新率可能很低或者为0,位置保留断电前数据,因此耗电量低。

网友:
楼主,你的定位器如果觉得不好,可以出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接通后系统判断摩托车上电,这时刷新率可能变高,也就更耗电,当没断开时系统判断摩托车静止,刷新率可 ...

客服说不接acc线没有影响应该是错误的吧。
因为 + -极线一直是接通的,acc是检测线给一个高电平。

楼主:
就是一个显示作用。没有其它具体用了,

网友:
接ACC可能是是告诉定位系统,车子是发动的,可以全功率运行,而不必低功耗运行了。

假如不接的话,GPS可能要等间歇激活的时候才知道位置变了,才全功率运行,所以定位会延迟。

我的GPS定位装在电动车上,每次看轨迹都是车子直接跳到走了好远的地方。

楼主:
一,客服仙仙说 静止时一个小时耗电3毫安,
    客服大白说 静止时一个小时耗电6毫安。
     二个客服说的静止耗电不一样
二,客服小云说199元的摩托车版电压是 9-90V 。我要客服将型号告诉我,客服大白说没有,摩托车的是通用的.并说电压是9-18V。
    客服仙仙又告诉我型号:摩托车EV20带终身流量+终身平台199元。
三,内置电池客服说有500mah,网上查只有270mah,规格尺寸也报的不对。
客服大白和客服仙仙说的都不一样。他们也是个名牌厂家了客服连这些都搞不清,这让我们怎么放心购买呢!
不买了

网友:
前两年很火的万物在线那个GS05B,是有振动就唤醒,静止不动几分钟就低功耗模式,个人认为这种就很智能,电瓶一接就完事,找ACC还要破线极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