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挂式风扇,双马达

楼主(2021-05-19):
朋友给了个风扇。

一边会转圈圈。
调整方位会不听话。

背面

双风扇

风向指示。

有刷收音机马达(当然了是收录机马达。)

拆了螺丝,取下固定套。

估计是这里问题。

另外一边

电池位有四个卡位。

拆开。

电路板

简单的电路。

正常的一边。

有问题的一边,应该是白色的胶皮太长了,导致万向管下脱无法固定。

割掉一点。

复原

关二爷请绕路。因为这个风扇会缠绕胡须。(女同学慎用。马尾可以。)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挂脖子风扇,太累太重了,风力又小发热又大,最后只能咸鱼便宜放了

网友B:
玩具 干不了什么事

网友:
胡子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挂脖子风扇,太累太重了,风力又小发热又大,最后只能咸鱼便宜放了 ...

买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 干不了什么事

有风,能散热。舒服。

楼主:
胡子嘛。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子嘛。不错哦。

跟头像相差甚远

网友C:
头像是多年前的吧

记得看着环卫工人有用这个的

网友:
电机不行,风噪太大,所以风量也不大

网友:
这玩意真是有创意,还有那种帽子上用太阳能风扇的

网友:
好像花了36元买的,当时赶上618之类活动用了优惠券了

网友:
挺便携的风扇

网友:
还是上次尚朋堂的那个小台扇好用,身上也能吹到。

网友D:
这个还是要用涡轮风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要用涡轮风扇的

离心涡轮风扇鼓风机最大风量效率较低,最大风压比8025和12025等轴流风扇高。我测试改成钕铁硼磁钢,手绕25匝线圈无刷电机定子9733涡轮风扇,推力效率难以达到每瓦3克。建议用共田GT328和F95等,松紧带固定充电风扇在手机支架,手机支架安装胸牌挂绳,挂在脖子上,把充电风扇朝斜上吹螺丝拧紧,总价格比共田立冷涡轮风扇便宜。网上那些涡轮充电风扇,我在实体店见过类似的,试用好几个几乎是有刷电机。有刷电机叶轮关机后停止六个方向回转小,十字四绕组无刷电机叶轮关机后停止四个方向回转大,电脑风扇无刷电机齿槽效应比130有刷电机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离心涡轮风扇鼓风机最大风量效率较低,最大风压比8025和12025等轴流风扇高。我测试改成钕铁硼磁钢,手绕25 ...

你这个挂脖子上确实很拉风!不过我说的是迷你的那种,应该叫什么无扇叶挂脖风扇。

楼主:
头像。。。。。。。。是N年前的。

起码是2008到2012年左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像是多年前的吧

记得看着环卫工人有用这个的

还好吧。我是不敢吹很久,我怕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