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推荐一款网络机顶盒,没广告片源多的,感谢!

楼主(2021-05-19):
一直用有线机顶盒,感觉收费贵,效果也一般,也想赶时髦搞个无线网络机顶盒,烦请哪位大师推荐款!既能看电视直播的,也有点播的。

网友:
没广告和电视直播点播,都是软件的功能,不好避开,比如看直播,你可以去网上找去广告版的直播软件,但是直播软件官方经常要更新,一更新,广告又出现了,点播也是同样,至于桌面广告,你找个广告少点的桌面安装上去就行了。网络机顶盒你找个内存大点运行快的就行,各种网络机顶盒看起电视来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都是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来看直播电视的

网友A:
刚才买了一个CM211-1  905  2+8  5G  蓝牙 语音  很快,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网络盒子的清晰度没有有线高清好,主要表现在细节差。

至于盒子广告,基本都是软件带,无法避免,只有开会员,只看直播的话,算起来还不如用广电盒子。

我是广电盒子和网络盒子都有,明确对比过。

网友:
看直播用闪电直播,看剧用云视听小电视(哔哩哔哩TV版),没广告

网友:
破解vip版直播软件

网友:
硬件:性价比高的建议选择华为EC6110,中兴B860A2.1 2+8盒子,不考虑盒子发热的话选择外贸盒子。
软件:直播类=电视家v3.0  影视类=泰捷  白蹭VIP影视请选择=大师兄、柚子。

盒子安装第三方app需要破解,也可以直接到淘宝买刷好的,也可以自己刷机破解。

网友:
之前搞过一个905*3的 感觉还行 至于视频源 要看你自己的能耐了

网友:
破解盒子,再装些破解app进去,什么4k什么无广告完全ok。嫌麻烦直接上淘宝买刷好的,我的E900v22E用得很好,还可以考滤m302a,HG680-KB,CM211注意版本差异,不是都支持无线的

网友(2021-06-29):
用哪个机顶盒无所谓。
我都是在电视是这样操作:IPTV+直播源,如果直播源失效,就再找一个。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A:
刚才买了一个CM211-1  905  2+8  5G  蓝牙 语音  很快,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 ...

斐讯 T1 912 其他一样,感觉还能用十年。配置比目前主流的机顶盒低不了多少。性能相当强悍。

网友:
从联通移动拿的盒子然后自己刷的固件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买了一个CM211-1  905  2+8  5G  蓝牙 语音  很快,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 ...

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海美迪Q5pro不错真的无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