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0w超级快充",亨米亚Ch-54

楼主(2021-05-19):
领导的华为手机充电器出差弄丢了,给他买了一个三十来块号称40w的超级快充,结果用了两天充电就变成高端脉冲样式的了,手机显示超级快充的时候充一下断一下,充一下断一下。
大家帮着研究研究是哪里的问题。

最大40w!

扣一扣就撬开了

用钳子拔出来

全家福

背面没东西,没有拍

这个厉害了大铁散热块,手感全靠它了。。

电源控制BJM7101,找了好久找到了一点介绍,公司叫宝佳明,最大输出功率15w:sweat:

整流ic,BJM20R45,

这座子下面好像就是管理快充协议的芯片。看不到型号,不过在上面宝佳明的产品里找到类似功能和封装的iC
下面是找到的介绍,写的太高大上了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A:
40瓦的山寨货可多了,低于70的基本都是山,还是买个正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瓦的山寨货可多了,低于70的基本都是山,还是买个正品的吧

嗯,山寨得太厉害了,我去看这家宝佳明的店铺从方案到元件全有,华为也是明明功率不够插上也是显示超级快充,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40w的

网友:
  扔了吧  ,乐视的 十几块钱 不错  ……

网友B:
给领导买30块钱的快充,你这是看不起领导啊

某鱼50买了个65w的氮化镓,带笔记本用着还行,就是电池没电时又充电池有供电,比较烫手,不知道能扛多久

网友C:
三十几块的,能买到品胜、绿联、紫米等品牌了。想买便宜的,乐视24W的就不错。
楼主这种,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还是要选品牌知名度高的,质量比较有保障。

网友:
交易区,优惠购,亲拆贴那么多。你跑去买个山寨货。

网友:
你这是马p拍到马腿上了吧?  不要研究这个了,赶紧买个正品,大品牌的

网友D:
如果我是领导,要炒人了

网友:
这充电器负载能力有些弱,过载保护了。

网友:
还好没烧了领导的手机

网友E:
检查下快充协议芯片周边元件是否良好或者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领导买30块钱的快充,你这是看不起领导啊

某鱼50买了个65w的氮化镓,带笔记本用着还行,就是电池没 ...

他让我买个原装的,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华为商城还得去抢。
这个是我让同事给他买的,同事买过一次说好使。
还有后续,买完这个之后,领导出差的酒店联系他说找到了他的充电器,还要的话顺丰到付发来,
寻思100多块还是得要啊,结果发来我一看还不是他那个,是个杂牌的头和一个苹果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领导,要炒人了

这不是干够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快充协议芯片周边元件是否良好或者虚焊。。。。。

不值得折腾了,留个壳子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十几块的,能买到品胜、绿联、紫米等品牌了。想买便宜的,乐视24W的就不错。
楼主这种,我是第一次听说。 ...

恩打算给他新买个华为22.5w的

网友(2021-11-07):
这领导是女的吧

网友(2022-06-15):
呵呵,这个也敢标4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