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SP3000充电异常,另类维修

楼主(2021-05-19):
楼主有一台索尼PSP3000,近日发现电池耗电很快,冲得也快,以为是电池坏了,遂更换电池,发现用完电之后充电依旧很快,充满后使用待机时间很短,遂拆开测量充电引脚,发现仅输出一个0.7Hz,最大值4.2V的脉冲波形,判断为充电芯片损坏(芯片其他功能正常,比如即插即用)
但是这个芯片型号全网都找不到,所以打算另类维修。因为是锂电池,遂打算使用tp4056代替原充电芯片的充电功能。

1块钱的板子,默认配置为最大1000ma输出,拿到手先把microUSB头拆掉,然后拆开psp,拆开主板,去掉UMD模组,发现正好空了个凹槽。

于是用手机屏幕胶粘上TP4056,然后断开原充电芯片的输出电感,焊一条杜邦线在附近的电容上,通过上面的小孔穿出,另外在主板背面找到输入5V的滤波电容,焊上另一条杜邦线同样通过小孔穿过来。断开充电电感这一步很重要,因为tp4056无法边充电边带载,不然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需要注意!!!

最后上机测试,完美使用哈哈,充电速度恢复正常,冲完也没那么快掉电了,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维修方法!

网友A:
PSP3000现在多少能收到呢?想收一台放家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3000现在多少能收到呢?想收一台放家里吃灰

去闲鱼好像要300多能搞到一台成色非常不错的机子,是否翻新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前两年把psp1000出掉了,现在有点后悔,吃灰也是好的啊

网友B:
umd仓可以去掉改电池,我的2000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md仓可以去掉改电池,我的2000改过了

是的,但是感觉没什么必要。我也不需要那么久的续航

网友:
我那个尚朋堂风扇,老烧霍尔,准备把芯片摒弃掉,弄个升压电源板调速。。

网友C:
psp3000,这个能玩一些电脑游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p3000,这个能玩一些电脑游戏吗

那不能,只是psp的最强版本罢了

网友:
我PSP2000压箱底好几年了

网友D:
有一台吃灰十几年的PSP1000路过,电池还能用,具体时间没试,显示效果真的好!当初花了2个月的工资买的

网友:
可惜没有什么游戏可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吃灰十几年的PSP1000路过,电池还能用,具体时间没试,显示效果真的好!当初花了2个月的工资买的:lol ...

当初花650买了一台二手肥P,高中那会了,转眼十多年过去,前2个月拿出来插电,开机,哎呦喂,还能开机,骚尼的质量,确实是厉害啊,对了,是日版,made in japan的,以前拿来听MP3都觉得好听

网友:
我的psp2000是前些年200买的二手,深蓝色,很漂亮的感觉,虽然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翻新的。。。
玩了半年吧,就吃灰了

最近看gba改ips屏幕,感觉超级棒,但是看看价格599,不忍心下手啊
于是就找出吃灰的前光灯GBAsp,那手感和画面是惨不忍睹啊
突然想起来可以用psp2000模拟,实测,画面效果真是杠杠的
屏幕大,可以全屏玩游戏,虽然拉伸了一点,但是能接受,毕竟大才是王道

想改micro口,想想没必要,凑合用了
组装记忆棒速度太慢,回头买个tf卡转记忆棒的转接卡托,价格便宜,加上tf卡那真是速度快容量足价格亲民

不过呢,塑料贴膜已经有点磨花了,现在想买个psp的钢化膜,竟然没有
umd电池就不改了,意义不大,也没多少时间玩,凑合玩就行了,是在不行就俩电池一起玩,反正手头还有俩吃灰的psp1000电池

最近看有人改psp屏幕全贴合,效果肯定好很多,但是价格180,够再买个psp了
而且不换玻璃屏幕的话,真是没多大意义,毕竟如果磨损了,那真是亏大了。

最后说说屏幕,我觉得psp2000的效果好,psp3000的,怎么说呢,感觉不习惯吧,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吧
还看到过有大佬改psp1000的ips屏幕,羡慕嫉妒恨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能,只是psp的最强版本罢了

好吧,psp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玩的那个掌机,就是玩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方块形的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psp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玩的那个掌机,就是玩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方块形的游戏? ...

那不一样,psp强多了,可以玩很多游戏的都是3D为主,还有一些别的平台移植到psp也可以玩

网友E:
高中到大学一直心心念想买,无奈实在太贵买不起。从P1到P3。
终于毕业后买了一个PSP3000,全部配下来2K多,记忆棒还特别贵。
玩了半年就收藏起来了,一直收藏到现在,99.9新不敢说,99新是有的。
同时期的索尼的随身听、松下的随身听顶级系列,也一起买了,也是玩不久就收藏起来了。
最赚的还是大学师妹竟然也是数码爱好者,然后娶了她,松下顶级随身听又多了一台,松下的折叠手机,德生的顶级收音机,各种日本的电子辞典...都被我一起娶到了,感恩有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psp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玩的那个掌机,就是玩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方块形的游戏? ...

不是一个概念的,当年手机还只能发发彩信听听和弦。
而当年的PSP,早就能玩比现在手机更好情节更好操控的游戏了。(当然画质就不能比了,毕竟屏幕进化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中到大学一直心心念想买,无奈实在太贵买不起。从P1到P3。
终于毕业后买了一个PSP3000,全部配下来2K多, ...

我酸了,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学妹

网友:
可以扔了,当年的1000放床头柜配合支架整整2年,就当闹钟用,后来给弟弟拿走了就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