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量产CD-ROM失败,提示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21-05-19):
手上有个慧荣SM3268AB的64G MLC U盘,想量产CD-ROM,找来了工具,在debug中先EraseAll了,然后设置了相关参数,点开始量产后结果报错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换了V2.5.69--->V2.5.68--->V2.5.70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提示。
求助高手帮忙解决啊
这是之前用芯片精灵获取的相关信息,SM3268AB+Intel的MLC颗粒

量产设置项

错误提示

网友A:
大佬的帖子就在首页,你不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的帖子就在首页,你不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263&extra= ...

帖子中说“毛子网站转过来的”不懂是什么意思啊?去哪里下载啊?

网友A:
最后有链接和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有链接和说明啊

下载了,但是用这个量产工具,提示ISP Can't Be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有链接和说明啊

楼主:
找不到ISP就用了这个ISP刷了,结果也没成功,现在U盘认不到了,短路后能认到,但仍量产不了,提示ISP Can't Be Found,这个还有的救吗?

网友B:
3257en啊,不太好量产,什么时候大佬发的整合包量产老主控不太好使,我这有旧的整合包,专量产老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57en啊,不太好量产,什么时候大佬发的整合包量产老主控不太好使,我这有旧的整合包,专量产老主控的 ...

我这u盘主控是3268AB,短接几次主控pin2-3后,量产工具有认到过几次u盘,现在再短接就不行了。led的两脚都短接过试过,也不行,是不是就彻底没救了?

网友(2021-12-12):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的话,我有一点点个人经验,可以给你分享一下,
芯片精灵,如果U盘不是太新,就不要下载太新的检测软件,会出现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