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途安车灯忘记关了,电瓶亏电,用电动工具电池给汽车打火

楼主(2021-05-19):
老途安灯又忘记关了,电瓶又没电了

楼主:
这样用过三次都没问题

网友A:
打着了么?
保护板应该过不了那么大电流

网友:
牛逼可拉斯,这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着了么?
保护板应该过不了那么大电流

这只是用电动工具电池给汽车电池充电,之前都是把电瓶线连着充,后来汽修的说万一要是怕不安全,就把线下了再充。

网友:
先连着电池充一会儿电,然后再打火,这样应该就可以着车了

网友:
应该是用这个电池给那个电瓶充一会儿电,然后再打火的。这样要求电瓶亏电不怎么严重的情况,如果严重了怕也困难

网友:
这种方式可行,以前在电视上看过,用的是5号电池,10节5号电池串联给电瓶充电,充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打火了,不过我没验证过

网友:
这样子充电需要充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不是短路么。。。

网友B:
其实就是用5串的18650大约20伏给电瓶先充电然后再打火。不过一般欠电的电瓶,估计寿命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用5串的18650大约20伏给电瓶先充电然后再打火。不过一般欠电的电瓶,估计寿命也就那样了。。。 ...

去年这样用过一次

网友:
要用充电器补满

网友:
启动时不要连上面,启动电流超100A,工具电池受不了那么大电流

网友(2022-05-05):
这么细的电线,能承受启动电流?

网友:
这样也行?看来在野外用发动机充一会儿电也可以了。

网友:
没问题!我用一块电动车电池先充汽车电瓶,半小时,拆了小电瓶。直接打火启动

网友:
这设计和我的长安小货车一样,大灯不受钥匙控制。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