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 S320 128G 开卡总有问题:RDT Fail:Total Fail Count Over TH

楼主(2021-05-19):
金泰克是太烂吗?都是刚过三年质保
两块金泰克 S320 128G 开始读写不正常,于是使用SM2258XT MPToolP1116A软件重新开卡,跑RDT最后总是灯快闪,是出错了。

关键是如果不跑RDT开卡后有坏块,高级格式化到某位置硬盘就常忙了,硬盘指示灯常亮。

读取RDT数据两块硬盘都是1万+ 的失败计数。是我设置有问题吗?

硬盘图1

硬盘图2

参数设置

RDT设置

读取的RDT数据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18线山寨货能用3年不错了,改U盘吧。

网友B:
flash clock选100(DDR-200)
再过不了就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8线山寨货能用3年不错了,改U盘吧。

是垃圾片,想做好能装盒子当移动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clock选100(DDR-200)
再过不了就丢了吧

我试一下,看能不能行

网友C:
50位ecc跑这个结果,我感觉不正常。左下角的2个选项取消选中,再跑一次试试。

网友:
降低FLASH CLOCK频率就行了/B05A颗粒选100MHZ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高手,现在正在试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位ecc跑这个结果,我感觉不正常。左下角的2个选项取消选中,再跑一次试试。 ...

两块都这样,是感觉不正常,取消左下的两个选项还是一样,
降低FLASH CLOCK频率就行了/B05A颗粒选100MHZ,也不行

网友(2021-10-17):
请问用的是什么硬盘盒或是什么牌子的数据线呀

网友(2022-09-30):
调50 还这样,你这个费了,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