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宝上19v输出的ups怎么样

楼主(2021-05-19):
电脑是19v供电的nuc,最高120w,但是一般不会用到这么高的功率,需要一个ups,应对突然停电
220v输出的ups是不是效率太低?
19v输出的话,220v→搬砖电源19v→ups→nuc,
效果类似于笔记本电脑
显示器也是19v供电,停电的话,按一下机箱开关,电脑进入待机状态,ups应该能坚持几天

停电以后电脑能自动待机就更好了
这样19v的ups靠谱吗,什么牌子的好
还是说220v的ups更靠谱?

补充内容 (2021-6-16 13:44):
电脑是19v供电的stx主机

楼主:
6a定制,111wh,用上了,浏览网页,5个半小时,还有电,壳子凉的
烤鸡测试,cpu,fpu,gpu三烤。大概100多w,过了
充电温热

网友A:
apc的那个带usb口的600VA UPS很好,可以设置自动关机监控啥的,掉电可以定时自动关机。
用win默认驱动可以弄得和笔记本一样直接显示电量啥的

网友B:
可以用19V的UPS,外部再做个电路,停电后自动短按开机按钮,进入休眠状态,来电后再次短按机箱开机按钮,唤醒机器。
机器休眠的功率应该在2W-3W以内吧,剩下的就看电池容量,几个小时应该没问题,几天有点难。

网友C:
锂电池5串加保护板加充电板,输出格里格二极管,并联在电源上不就行了?

18650电池让卖家挑一致性好的,搞个3到5并。

网友:
买来,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大车的24V电瓶,再降压到19V使用,接入NUC和显示器供电,串个二极管,停电后用几天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的那个带usb口的600VA UPS很好,可以设置自动关机监控啥的,掉电可以定时自动关机。
用win默认驱动可以 ...

好贵啊1千3
小的都要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5串加保护板加充电板,输出格里格二极管,并联在电源上不就行了?

18650电池让卖家挑一致性好的,搞 ...

这么简单吗
这样安全吗
慌的一p

楼主:
tg500是一块电池,tg1000是两块电池?
为什么商品介绍,一块电池能坚持20分钟,两块电池才30分钟,不应该是4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9V的UPS,外部再做个电路,停电后自动短按开机按钮,进入休眠状态,来电后再次短按机箱开机按钮,唤 ...

110wh,睡眠35小时大概?
一般使用4小时以内,不算显示器

网友(2021-06-19):
引用 楼主:
好贵啊1千3
小的都要800多

之前看过淘宝也就是600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