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氩气表和钢瓶之间需要密封胶垫吗

楼主(2021-05-19):
卖阀门的老板说直接铜对铜硬接,那样不会漏气吗?
照片是焊枪接头,和气表基本一样,也没有预留安胶垫的位置。

网友:
空调的也是类似,但是具体也不是很懂

网友:
不需要,我们工厂一直用,压力表那里注意一下要不要漏气,有的表质量不过关

网友:
手拧紧再拧半圈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密封辅材!!!

网友:
软铜,两相互之间压合吧?

网友:
这是球面密封,钢瓶阀口上有一个凹面,不需要密封垫,高压气体钢瓶都是用这种,平时用的时候不能把球面碰坏,否则就不密封了

网友:
球面接触密封,软金属适用,靠压力把两个接触面压紧不漏气,气瓶的压力太大了,密封胶垫适应不了那么大的压力,而且有些气体比如氧气之类的也不适合用胶垫。不光是气瓶这样,液压管件的连接面也是用的铜垫片或球面接触密封。

网友:
老铁好久没发帖了!

铜软嘛,压接变形应该能保证密封了

网友A:
铜软,球面密封效果很好,大压力下用垫圈反而密封不好,只要不弄花,拧紧就可以了,如果担心漏气,可以在拧紧后堆一点洗洁精泡沫在上面,如果泡沫没变化就证明没有漏气,一会再擦干净就好。

网友:
十年焊工可以肯定告诉你不会漏

网友:
我家 暖气用的接头 就是没密封圈的,用扳手 直接拧紧 就OK。

网友:
反正氧气压力表和钢瓶之间不用任何垫子也不会漏气

网友:
这种不需要啊,靠铜的弹性,起到类似橡胶的作用。

网友:
有些风动设备的密封圈就是红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软,球面密封效果很好,大压力下用垫圈反而密封不好,只要不弄花,拧紧就可以了,如果担心漏气,可以在拧 ...

用口水也行呀

网友:
不需要,铜软,压紧后贴合度很高,前不久车后轮刹车卡死,自己买了分泵回来换,刹车油管接头是铁的,分泵也是铁的,中间一片铜垫片,原厂设计

网友:
不锈钢的表也是这样的,316L的表我们也这样用的。瓶口铜的便宜点,不锈钢的贵点

网友:
接头不要碰油,拧紧就行了……你这个是氧气表……

网友:
这个属于硬密封,一般高压的钢瓶、液压管、很多不锈钢软管都是类似密封连接形式,适合高压高低温工况,长期反复拆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