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FYEO大管家改成普通U盘方法

楼主(2021-05-19):
求FYEO大管家改成普通U盘方法

 设备描述: [E:][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ECR/ECR FYEO/FYEO)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CR00000000010560
设备供应商: CloudRiver Co,. LTD
 设备名称: FYEO DaGuanJia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ECR/ECR
 产品型号: FYEO/FYEO
产品修订版: 1100/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57ENLTBB - ISP 150703-AA
闪存识别码: 454C98A3 - WDC(西部数据) - 2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4C98A3 --------
454C98A3 --------
-------- --------
-------- --------
-------- --------
-------- --------
-------- --------
-------- -------

网友A:
慧荣的 主控    找对应主控的量产软件   量产一下   解君愁

网友:
做cd-rom不一定非要量产的,用慧荣专用工具smitools免量产分区+烧录,方便很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538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的 主控    找对应主控的量产软件   量产一下   解君愁

找到对应的主控了!可是无法量产,没读写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对应的主控了!可是无法量产,没读写权限

范总的方法简单粗暴,在分区类型中直接选一个公共区执行,完成重插拔u盘就行了

网友:
闪迪15nm的TLC???我的软件里有这个主控和F的参数哎,应该可以量产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对应的主控了!可是无法量产,没读写权限

自己  百度一下  什么是量产

量产  和 读写  不在一个频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  百度一下  什么是量产

量产  和 读写  不在一个频道上

上面不是有图吗!提示错误,关键我下了很多工具都识别不到U盘,只有上面这个识别!可是报错

网友:
用黑片工具

网友:
改ci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