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xe欧姆档一次不尽人意的打磨

楼主(2021-05-19):
早到手的非正式版ut89xe各方面都不错,但是200欧姆档测试下来误差很大并且线性很不好,研究发现可以和ut61e一样打磨200欧姆档,于是找了一个200k的beckman多圈电阻并ut89xe的分压电阻100欧姆上尝试微调看看能否改善200欧姆档的准确度。

先上经过标定的目标电阻

beckman多圈并在分压电阻100欧姆上

u额,经过多次微调,兼顾高低电阻的多次微调后,与ut61e做测试比对

200欧姆档算废了,具体原因未知,未改前从测试电阻夹上测试夹瞬间能显示与标准电阻相等的数据后马上跳到一个稳定的值,来看估计程序砍了部分底数,
看数据,打磨失败,,,,

还不如2k档,算了,恢复原状,,,,,,

看pdf顺便加了一个开关用于进入校准状态,后盖打个孔,拿个牙签按下开关进校准模式,还是比较方便的,进校准模式是CPU88脚短接v-。可以校准的档位有电压电流温度电容。

看来ut61e 战斗机 不是白叫的。。。。。。。。

网友A:
表哥,一起喝杯茶好吗?

网友B:
电阻档是校不了的,需要微调基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是校不了的,需要微调基准电阻

难道不是微调r18吗?况且我微调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哥,一起喝杯茶好吗?

坛里比我表多的坛友多了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微调r18吗?况且我微调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太好

哦,我没认真看以为你调的基准电压,看起来200欧档零点有问题啊,你短接表笔显示多少?

网友B:
还有dcmv短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认真看以为你调的基准电压,看起来200欧档零点有问题啊,你短接表笔显示多少? ...

已知总阻值为0.14欧姆的表笔短接显示0.10欧姆
已知总阻值为0.018欧姆的测试夹短接显示0.00欧姆
已知总阻值为0.07欧姆的表笔短接显示0.03欧姆
以上表笔ut61e上都能正常显示为0.14欧姆及0.01欧姆,0.07欧姆
已知电阻夹上测试夹瞬间能显示与已知电阻相等的数据后马上跳到一个稳定的值,来看,我估计是软件砍了大概40-70豪欧姆左右的底数或者别的未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dcmv短接是多少

都归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知总阻值为0.14欧姆的表笔短接显示0.10欧姆
已知总阻值为0.018欧姆的测试夹短接显示0.00欧姆
已知总阻 ...

大约-0.07Ω,这个最有可能是板子的漏电或原电池电动势,排除一下,如果确定了不是,因为是负的误差可以直接用电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0.07Ω,这个最有可能是板子的漏电或原电池电动势,排除一下,如果确定了不是,因为是负的误差可以 ...

谢谢,大神就是大神,居然给出的数据与我估计的差不多,不过太高深了,板子漏电还可以搞一下,原电池电动势是什么意思呢?又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知总阻值为0.14欧姆的表笔短接显示0.10欧姆
已知总阻值为0.018欧姆的测试夹短接显示0.00欧姆
已知总阻 ...

砍底数一般只是小于一个阈值后显示0,通常不会直接减一个的,如果不想用电阻补偿就换个电阻大点的表笔……,这样的表笔很便宜硅胶的awg20不过才几元,我还吐槽过这么细的线就敢自称20a,但用在你这表上可能歪打正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砍底数一般只是小于一个阈值后显示0,通常不会直接减一个的,如果不想用电阻补偿就换个电阻大点的表笔… ...

是的,现在我就是用大概总阻值70豪欧姆的表笔补偿来测小电阻,优利德61e的原装表笔恰好70豪欧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我就是用大概总阻值70豪欧姆的表笔补偿来测小电阻,优利德61e的原装表笔恰好70豪欧左右,,, ...

这办法其实挺不靠谱,没法保证每次都买到0.07Ω的,不过还有个办法,有一种内置保险的表笔,利用保险的电阻……

网友C:
如果线性不好,那有可能不是调电阻能解决的,搞不好可能是测量不同阻值导致激励电流误差大?我瞎猜的

网友:
我校准改了9999计数的胜利890C+也有奇怪的问题,有时候碰巧校准好了,1V和9V 线性挺好,但是转天,9V就能好好几个字。肯定不是温漂原因!电阻档校准也是,校准好了之后,用的时候,有时候准,指不定哪天所有量程低3个字!

网友:
我的61E+返厂校准后,精度不如出厂了,而且220R量程,感觉线性差了好多,没法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性不好,那有可能不是调电阻能解决的,搞不好可能是测量不同阻值导致激励电流误差大?我瞎猜的 ...

拟合结果,线性没问题。1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拟合结果,线性没问题。1个字。

晕了  完全看不懂。不过可能算出来线性还行,但是,实测确实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拟合结果,线性没问题。1个字。

完全不懂,你这个数据是我的89xe表还是不会修的61e+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