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尝试低成本解锁ThinkPad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1-05-19):
手上一个老thinkpad笔记本,10年了,最近用提示建议更换电池,还能充电,只是充满后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正好手上有18650电池,就想着自己换电芯。
结果在我动手之前,电池突然就自杀了,无电压输出。一顿操作后,把电芯和保护板拿出来了,万用表一量,电池有电啊,2并3串,6节电芯,电压有12.3v呢。

输出却为0,这什么情况。难道遇到传说中的保护板锁死???

这保护板上的保险,测量了下,也没有熔断啊。搞不懂了,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看了下保护板,是BQ29330+BQ8030A的双芯片方案,之前也没搞过这个电池解锁,那就尝试下吧

二话不说,上某宝买了个usb转smbus的通信模块

就是这玩意,便宜,十几块包邮,那个什么ev2300啥的太贵了,享受不了。
连接好电池

又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最终的结果就是,芯片是被我复位了,但电池仍旧无输出,搞不懂什么情况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这里我贴出复位前和复位后的数据。

上面两张是复位后,接上电脑,用自带的电源管理软件看到的信息,可以看到充电计数周期啥的都清零了,容量也被我回复到设计容量,初次使用日期也就是今天,电池电压也显示有12.3v,只是现在还没有换电芯,但是整个电池包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下面是另外的软件读取的信息和数据,先贴没有复位前的

这是复位前电池信息,可以看到每2节并联电芯的电压,有少许差异,输出电压0,工作电流0,


这个是复位前从BQ8030读出来的数据

这是复位后的电池信息,可以看到循环计数清零了,容量复位了,但输出电压仍旧零,



这是复位后,从BQ8030读出来的数据。

看到有几个坛友回帖询问详细复位解锁过程,这个我晚点会整理好发出来,因为现在mos管挂了,买的还在路上,我也没法判断电池到底是否成功解锁,或者说电池原本压根就没锁,怕误导大家,就先没发,等确认电池复活了,再发。

然后就是等待mos管这段时间,刚好手上还有个acer的电池,也是因为电池老化,没有输出了,至于是不是锁住,我不确定,大半年前就拆了,不过没工具,一致没动手,这次也一并尝试下,有结果就把acer电池的情况也发上来。

2021.05.21更新:
真是悲催,买的mos管还没到,中间这功夫尝试了另外块电池,结果大受打击。。。。

就是这货了,acer的4741系列笔记本用的电池,拆出来吃灰很久了,长时间没用,没输出,也不充电,就拆了,结果拆出来后不小心把那个镍带弄断了,等同于断电了吧,心想这下锁了,干脆就不换了,扔一边没理会了。这次搞那个thinkpad的电池,就把这货翻出来试试。

保护板,

拆下来,给个特写

背面特写,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到接口引脚定义,不用去猜测尝试找scd和sck了,方便

BQ20Z955的主控,拍的不行,将就着看吧。

这个板子挺怪的,我除了拆出来断电放在那里比较久时间了,没动过它,这次想尝试,结果折腾2天,做了各种尝试,都无法和板子通信,无论上位机发啥过去,统统没任何响应。不知道咋回事。用可调电源搞个12v接到接口的vdd和gnd,结果就是直接烧保险。
这块骨头啃不动,算了,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补充内容 (2021-5-24 16:40):
2021.05.24:最新进展,换上买回来的mos管后,依旧无电压输出,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估计还是保护板有其他问题,因为不会无缘无故击穿mos管。

补充内容 (2021-5-24 16:42):
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在我写入一个被我胡乱修改过的firmware后,芯片over了,再也没法通信了。。。。。

补充内容 (2021-5-26 09:03):
详细过程和工具软件发到下面帖子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47

网友A:
电池有电,按说不会锁死,猜测不是软件的问题,查查mos管?另外看图片你的电池加焊过?是否瞬间断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电,按说不会锁死,猜测不是软件的问题,查查mos管?另外看图片你的电池加焊过?是否瞬间断过电?
...

加焊是我复位芯片后,仍旧没输出,我就把电池焊下来,再焊回去的尝试造成的,在这之前没有断电过

网友B:
应该将新电池组放电放到接近旧电池的电压,用软线并联电池组后,再拆去旧电池组。将新电池组焊好,然后把旧电池组和软线移除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输出锁止位?

网友D:
  这个设置很操蛋 ,网上无锁版主板 也不值得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将新电池组放电放到接近旧电池的电压,用软线并联电池组后,再拆去旧电池组。将新电池组焊好,然后把旧 ...

都还没换电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输出锁止位?

输出锁止位是啥,我第一次搞这玩意,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置很操蛋 ,网上无锁版主板 也不值得换  ……

非常操蛋的设定,很烦这个,手上还有个acer的也是无输出了,换一个不值得,都是老机器,比较烦

网友:
确定真解锁了吗?电量如果没有了,自动就锁死了吧。

网友:
关注。。。。有个x240的电池也不行了。。。。做调试机器用的,还有内置电池不想换了

网友:
我的惠普8470P也锁了,是美信的芯片

网友E:
有时候解锁了要充下电试试

网友:
我手上也是老电脑,电池也是不行了。一直未换电芯。凑活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解锁了要充下电试试

试过充电,不行啊,你看我放在笔记本上,插着dc电源的截图,压根就不充,直接报电池错误

网友F:
电池锁死简直就是反人类设计。奸商为了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电,按说不会锁死,猜测不是软件的问题,查查mos管?另外看图片你的电池加焊过?是否瞬间断过电?
...

尴尬了。。。。把2个mos管拆下来测量,其中一个是击穿了的。。。。。正常使用咋就击穿了呢?等我买几个回来弄上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锁死简直就是反人类设计。奸商为了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电池锁死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尽可能避免用户遭受火灾或爆炸等重大损失。
为什么锂电芯的电池组要设置一个单片机来时刻监视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设置保险丝等多重保护,不要不好吗?
首先这是由于锂电池在本质上不安全,不象铅酸、镍氢电池一样安全,锂电池一旦故障热失控后会发生不可逆的起火燃烧。
其次,由于是电池串连使用,时间长了某一组容量变低,或个别电池充不到标准电压等故障,整组电池组再使用就危险性就会大幅增大。
整组电池容量变小是小事,一旦因为电池起火爆炸而发生财产损失、人身伤亡,这责任厂家可承担不起。所以为了用户的安全,电池组一旦检测到不可恢复的严重故障就会报错锁死,让你去整组更换。
当然了,你可以把旧电芯拆出来继续用,这是你的权利,厂家不会负责的。

楼主:
最新进展:
尴尬了。。。。2个mos管其中一个击穿了。。。。。正常使用咋就击穿了呢?等我买几个回来弄上去试试看

网友:
楼主详细说说是怎么搞的呢?用什么软件?我也刚好有这个电池,也被锁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