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012d齿轮箱容易坏吗?

楼主(2021-05-19):
新入手的牧田df012,我看许多大佬都说齿轮箱质量不行,听的我毛骨悚然,要是真有通病我就准备退货了。

网友:
那你是不知道人家用这个挣了多少

网友:
多少入手的?

网友:
自己没脑子啊?现场多试用几次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使用场景就不是用大扭力的,波箱都是金属材料,用到坏的估计不多,除非是乱整。

网友A:
只是听说是塑料齿轮箱,不过就修修电脑组装一下电器,不过最后我买了日立的,外形一样的,日立那个是金属齿轮箱我拆过,不过电机反而是中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听说是塑料齿轮箱,不过就修修电脑组装一下电器,不过最后我买了日立的,外形一样的,日立那个是金属齿 ...

工具使用都会有正常磨损,牧田的带自停体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
坏的基本都是换挡齿轮

楼主:
多用几天试试看,拿着是真压手

网友:
没那么夸张,除非过度暴力使用

网友:
第一次听说波箱容易坏的。楼主去那里听到的?

网友:
我也听说了,所以一直也不敢下手。据说是先坏高速齿轮,然后坏变速箱齿圈,再然后就只能换变速箱了,不太理解为啥还是用塑料齿轮,强度真不行

网友:
尼龙波箱 寿命,耐磨肯定不行~  尤其前级用尼龙后级用金属的这种的

网友:
还没见到过用坏的。

网友B:
最近在纠结牧田012和得伟680,拆装家电用,有个go2,用着还行,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就是总担心用着用着没电了,所以想搞个双电的,不再被续航问题困扰。所以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这这俩哪个更合适?

网友:
电机小齿轮容易坏,三个尼龙齿轮也会磨损,换挡要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纠结牧田012和得伟680,拆装家电用,有个go2,用着还行,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就是总担心用着用着没电 ...

我用过680后来换012了,680唯一缺点就是同样是7.2v的电池680容量低点,并且不是18650不好配。但是手感没的说。我买了012双电一充一套加上022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