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d584jn打板归来,测试ut61e,emax3

楼主(2021-05-19):
之前的洞洞板,

组装完成的和多出来的空板

厚度和洞洞板差不多

挪元件前后测试结果是一样的,比四月的测试普遍偏高。
貌似因为气温升高,普遍高了1~2个字

网友A:
AD584需要12v以上电压,10v档才能稳定,看看你用3串锂电不知道是多少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84需要12v以上电压,10v档才能稳定,看看你用3串锂电不知道是多少电压输入 ...

差不多满电的电池,12v多。供电条件和4月测量时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放个打板文件好让我们也打个板子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放个打板文件好让我们也打个板子玩玩啊

https://wwa.lanzoui.com/iSka5p9wt7c

第一次打板子,布线不是很满意。

网友C:
大家的ad584是那儿买的?我昨特价宝上找了几次都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ad584是那儿买的?我昨特价宝上找了几次都没找到?

就是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ad584是那儿买的?我昨特价宝上找了几次都没找到?

可能特价版里搜不到,普通版里搜。jn后缀tb6块包邮,kn参数上好一些,9块包邮。带z的是环保型,参数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淘宝买的

我手机上下载的是特价版,搜了几次都没找到。

网友D:
打板立马显档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板立马显档次了

关键是免费打板。不然也没啥必要,换板子前后测出来值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特价版里搜不到,普通版里搜。jn后缀tb6块包邮,kn参数上好一些,9块包邮。带z的是环保型,参数没区 ...

谢谢大师,这样啊,看来我只能下载淘宝了。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感谢,用楼主提供的PCB打了样板。楼主能给一下元件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感谢,用楼主提供的PCB打了样板。楼主能给一下元件的参数吗。
...

ad584jn没买的话建议买ad584kn(9块左右包邮),性能好一些,比ad584jn(6块左右包邮)价格略高一些

d1随便一个二极管就行,防止电源反接,装的是1n4007
c1,c2给供电电源滤波,其中c1大于供电电压,几百uF随意,c2随便找个瓷片电容装的。这里直接用的电池串联12v供电,电池应该是没纹波的
可调电阻是给led降压,还可以适应更宽的电压范围,手头正好有个10k的,led是普通草帽led,1.多v的工作电压,电阻调节在5k~6k间没感觉亮度变化(由于c1电容的缘故,加上ad584本身耗电小,断开电源后led还会亮一会)。

以上都是些可有可无的外围元件,可自行取舍。主要是c3,官方手册推荐在6脚7脚间加一个0.1uF到0.01uF之间的电容来减少输出噪声,坛友们diy的基准这里似乎用cbb电容比较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耐心指导并提供官方说明和建议,准备入手ad584kn。

网友(2023-03-14):
引用 楼主:
ad584jn没买的话建议买ad584kn(9块左右包邮),性能好一些,比ad584jn(6块左右包邮)价格略高一些

d1随 ...

谢谢楼主详细讲解,这两天正准备做一个。
看到迟了,下单买了jn了

网友F(2023-05-06):
我买的ad584KN . 用ut61E+测试, 结果跟你这个差不多, 2.501, 5.003. 7.503  10.00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ad584KN . 用ut61E+测试, 结果跟你这个差不多, 2.501, 5.003. 7.503  10.004

坛友在哪里买的?能给个关键词,谢谢!
我买了两个kn,都没有输出估计假货。还有几个商家直接说没货。